这种控制定位精度要求3毫米内,难道无解!!!

楼主(2013-01-04):
我们有台设备,是连续分段供料输送纸箱,速度60米分钟,纸箱上有个20*120的缺口,通过电眼扫描找到位置,给PLC(三菱)控制伺服(HF-KN73J-S100)再后续把一张纸片给送上粘合,,一开始最大有10毫米的误差,后来换了家做控制的,PLC是松下的,编程方式改变了,能做到精度在4到5个毫米,不甘心又找个家控制的,一看就说3毫米精度肯定做不到,就是把机械误差给忽略了,凭电眼,PLC,伺服的之间响应时间所产生的误差就要超过3毫米了,难道真的无解?所以到论坛上来请教大家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A:
运动中的标记识别、动作输出、准确定位要求各部件紧密协调配合,其中运动中的标记识别最难,一般来说加工速度越快、识别误差越大。

您的应用最好拍一段视频放上来分析。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运动中的标记识别、动作输出、准确定位要求各部件紧密协调配合,其中运动中的标记识别最难,一般来说加工速度越快、识别误差越大。您的应用最好拍一段视频放上来分析。内容的回复:

我就想确定下运行速度在60米分钟下,由于电眼反应,PLC扫描的时间等造成的误差就会超过3毫米了,是不是这么回事,请各位老师来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B:
裁切宽度多少??》500mm的,应该可以做到1mm

网友A:
那倒不一定,还是要看你的机电实现方式。看短板在哪一块,你的系统应该在运动中识别这一块,PLC的响应一般也不够快。你的应用如果省掉PLC,响应肯定会快一点,国内自主研发的伺服可以加上识别信号的处理,改起来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裁切宽度多少??》500mm的,应该可以做到1mm内容的回复:

不是裁切,是一个纸箱上有个20*120的缺口,通过电眼扫描找到位置,后续把一张纸片给送上粘合

网友C:
不知你纸箱上的缺口是否是固定的位置,纸箱大小是否一致。你可以让纸箱找贴纸的位置。你现在是否是纸箱固定,贴纸找位置?你可以将工序反过来考虑。

网友D:
贴个图上来看看,,,

要是木有本事收复钓鱼岛呀,让钓鱼岛叛变也中鸟 ~~~~~~~~~~~~~

网友E:
不就是典型的贴标机吗,精度1毫米应该没问题,最起码应该用中断,用扫描,大方向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纸箱上的缺口是否是固定的位置,纸箱大小是否一致。你可以让纸箱找贴纸的位置。你现在是否是纸箱固定,贴纸找位置?你可以将工序反过来考虑。

纸箱上的孔是固定的,纸箱的尺寸也是一致的,纸箱输送是随机的,不是固定的因为考虑到效率问题

网友G:
这个不是三菱PLC、松下PLC等硬件的问题,而是机电一体化需要综合考量才行!

就是国产品牌做到1毫米误差也是轻轻松松,还是程序和工艺思路不对!

网友H:
當然做的到 這樣系統類似包裝機的做法 也就是電子齒輪(比例同動) 利用電眼修正誤差 用PLC來做那是有點難度

网友I:
属于贴标机类型的   普通的PLC 就是楼主的精度 而且不够稳定。

我做个1个在塑料袋上粘贴一个加强的系统片  在线对加强片涂胶 然后指定位置粘贴 再剪短加强片的系统 发现如果下面那层被粘的那层如果张力变化 粘贴位置也会变化的 加强片是滚刀点切 然后被拉断 如果胶水(热熔胶)还未产生足够的粘性时  粘贴的位置也会变化。  这个误差是由工艺决定的。 有时并非控制器的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當然做的到 這樣系統類似包裝機的做法 也就是電子齒輪(比例同動) 利用電眼修正誤差 用PLC來做那是有點難度

那请教下用什么方法做合适?还有就是成本大不大?因为这个总体成本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我们单位在杭州,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I:
资料下不来  。。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资料下不来  。。  看不到图。。。

难道上传有问题?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I:
我给你消息  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纸箱上的缺口是否是固定的位置,纸箱大小是否一致。你可以让纸箱找贴纸的位置。你现在是否是纸箱固定,贴纸找位置?你可以将工序反过来考虑。
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现在暂时不会考虑那样就要推到从来了,因为我现在设备已经成型了,就差定位精度了。

网友H:
你設備中的貼紙怎麼貼上紙箱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吸嘴吸住贴片等电眼信号,然后伺服工作送入输送带,输送带是上下的,包括纸箱送也是上下输送带夹住送的

楼主:
个人感觉机械上的误差问题应该不是很大,纸箱输送一开始是输送带上开小孔吸气输送,在到电眼A和粘贴片时是有上下同步带夹紧输送,而且我们现在是这么试的在涂胶轮(伺服控制)上固定了根针,同一个纸箱来回送和扎针眼,误差都有3~4毫米到后面纸箱和贴片粘合后误差就再放大点了,因为贴片动作是靠涂胶轮的动力带轮位置的另一个电眼B控制的,所以我们想涂胶轮这个基准就有3~4个偏差了,后面肯定是不准的。

网友I:
目前的机械机构  工艺  运动控制器  也已无用武之地。  我想 后面将来 还有个空粘贴的问题

网友M:
我觉得吧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工艺  运动控制器  也已无用武之地。  我想 后面将来  应该还有个空粘贴的问题

是的,在调试中碰到过贴片没送下来的情况,不过主要是吸嘴吸贴片吸不下来,但概率不是很大。嘿嘿,难道真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吧用高速计数器

,谢谢!麻烦给介绍下高速计数器?松下FPOR-C32T有这功能吗

网友M:
PLC应该都有。抱歉,我一直用的是西门子

网友M:
用电眼提前触发高速计数器,计数到时进行粘合,不过计数的数量得经过调试

网友I:
我来说一下楼主  现在系统的控制过程  让楼主看看是否正确

纸箱是被有负压的纸箱传送带吸着带走的 纸箱输送带和“贴片”的纸片输送带  是同一个动力  也就是说纸箱在动的话  纸片输送带也在动   当纸箱的某个特定部位经过A电眼时  触发涂胶伺服运转进行涂胶   涂胶轴的某个位置触发B电眼信号  由B电眼信号触发吸嘴将纸片放入纸片输送带  最后完成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系统的控制过程  让楼主看看是否正确 纸箱是被有负压的纸箱传送带吸着带走的 纸箱输送带和“贴片”的纸片输送带  是同一个动力  也就是说纸箱在动的话  纸片输送带也在动   当纸箱的某个特定部位经过A电眼时  触发涂胶伺服运转进行涂胶   涂胶轴的某个位置触发B电眼信号  由B电眼信号触发吸嘴将纸片放入纸片输送带  最后完成贴片。

正确,就是纸箱一开始是负压传输带吸着走,到电眼A处时过度到上下同步带夹着走,现在我们后面贴片先不管了,在涂胶轮处安装了扎针,纸箱过一次扎一次,同个纸箱循环走,扎针眼最大误差也有3~4个,而且调试中还碰到伺服动一次后不能完全回位,一开始很明显都多走点,后来把伺服的刚性给调了下,还有细微的往前走,我是搞机械的,以前伺服也接触不多,难道伺服不能自己回位?

网友Q:
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

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

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

楼主:
对:yjig关于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减速,那只要把输送带的走速给降到20米分钟就可以,但设备的效率就低了,达不到设计的目的了,最后没招了,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这样设备的性价比就不行了

网友Q:
就是这个意思,有点类似十字路口的黄灯,给输送带一个缓冲时间,当然这个缓冲可以考虑,将其设置为最小。

其实你用一个光眼控制,仍然有一个减速过程,不过这个减速时间、过程相当急促,相当于急刹车。

而采用2个光眼控制,让刹车过程变得适当平和点。

网友B:
跟追剪差不多吧??

如图,物体自左往右移动,在发现贴标标志marker的时候,贴标头开始随着marker开始移动,并且跟物体同速,这时候,贴标头下来,贴上标志,在B位置完成贴标后,迅速回位到A位,等待下一个贴标标志marker的出现。。。。重复以上工作。。

   是这个道理吧???这个可以做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

1、这个过程可以用 位置开关(光眼)+PLC+变频器来实现;

2、位置开关+PLC+变频器是个非常稳定、简单易行、操作调试维修方便的定位控制系统;

3、“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跟伺服减速精确定位过程是一个道理;

4、因为这种定位控制的起点、终点不需要计算和测量,你只要把位置开关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位置,简单方便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S:
跟追剪差不多吧??如图,物体自左往右移动,在发现贴标标志marker的时候,贴标头开始随着marker开始移动,并且跟物体同速,这时候,贴标头下来,贴上标志,在B位置完成贴标后,迅速回位到A位,等待下一个贴标标志marker的出现。。。。重复以上工作。。   是这个道理吧???这个可以做的。。

有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Q:
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

呵呵,让输送带停下来贴,那还不如弄个气缸,光电检测到纸箱时把纸箱给硬限位拦下来再贴好了,嗯,不过60米的线速度,纸箱会堆积起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Q: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呵呵,让输送带停下来贴,那还不如弄个气缸,光电检测到纸箱时把纸箱给硬限位拦下来再贴好了,嗯,不过60米的线速度,纸箱会堆积起来哈

跑题啦

网友H:
機構的設計是有問題 貼紙的機構若能多加一軸 那用飛剪的功能還有機會

网友Q:
能否这样理解:

一个是动态定位,如飞剪,而另一个是静态定位,如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U:
貼紙的機構若能多加一軸 那用飛剪的功能還有機會

谢谢关注,一台新设备肯定有不足的,只能慢慢改进,关键现在定位误差产生是在哪里不敢肯定,机械?控制?还是都有?我目前就想咨询下在60米每分钟的运行速度下,暂时把机械误差给忽略了,凭电眼,PLC,伺服的之间响应时间所产生的误差理论上会不会超过3毫米。

网友V:
按照楼主的说法,其实就是感觉伺服在定位的时候不准。。个人感觉还是伺服的问题,不知是否存在减速箱,如果没有那只能考虑是不是伺服的参数调的不好,有减速箱的话,可能就不能不考虑机械误差了。。。

楼主:
对:baijida关于按照楼主的说法,其实就是感觉伺服在定位的时候不准。。个人感觉还是伺服的问题,不知是否存在减速箱,如果没有那只能考虑是不是伺服的参数调的不好,有减速箱的话,可能就不能不考虑机械误差了。。。 内容的回复:

是的,伺服也有问题,一开始没调过参数,设备来回走几下,伺服就不在原位了越走越多,后来调了参数,好点了,没有减速箱的,就是用同步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