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看看我伺服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1-04):
我用的国产PLC,Q0.0发脉冲,Q0.1方向,伺服设置的没问题,完全是按向导配置的,我选择的是外部位置控制,PLC是集电极开路PNP型的晶体管输出,PLC能发脉冲(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的)附图一:PLC接线图;附图二:伺服驱动器接线图和脉冲接线图;附图三:我自己的接线图PLC接线图我的接线图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接上去之后,伺服上监控的接收脉冲数就是为0,说白了就是接线问题,伺服接收不到PLC发的脉冲,麻烦各位老师看看我的接线哪里有问题,或者按您的理解该怎么接线,给我画个示意图!(伺服是好的,接线没问题,试运行能动的,在发脉冲之前我使能伺服驱动器了)

楼主:
补充下吧,我的PLC是深圳合信的CSTC-100系列的CPU124XP晶体管型,伺服是合信E10伺服电机,有用过这个公司产品的朋友教下我啊~

网友A:
伺服叉焊线错误吧 16号真要焊接

网友B:
首先看看伺服工作模式是不是位置模式且已经使能,再看看脉冲输入方式是不是符号+脉冲,再看看PLC的P+、P-\D+、D-和伺服的P+、P-\D+、D-是不是一一对应的,有的厂家逻辑是PLC的P+和伺服的P-接的。

网友C:
看一下你的电源正负极与说明书的使用方法是否一致,估计你的电源线是否接反了。

网友D:
首先要确定伺服的工作模式是不是位置模式,脉冲方式是否与你的上位机的对应,可以使能也可以不使能;然后查看给定指令监控参数,观察能否接收脉冲;伺服接受脉冲通常分5V差分和24集电极两种形式。24V集电极的可通过将脉冲信号线与24V频繁短接,查看能否接受脉冲,如果能,说明驱动器没问题,如果能确定上位机发脉冲了,哪就是接线问题,一般分PNP和NPN,具体接线要看你的上位机脉冲口是那种,接线要诀:不管你是PNP还是NPN,主要看电流走向(个人观点),能够形成回路就OK。不对的地方请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叉焊线错误吧 16号真要焊接

16号是伺服使能引脚,这个参数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上位机软件写入,也就是说这个脚接线的时候可以不接,软件使能。问题不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看看伺服工作模式是不是位置模式且已经使能,再看看脉冲输入方式是不是符号+脉冲,再看看PLC的P+、P-\D+、D-和伺服的P+、P-\D+、D-是不是一一对应的,有的厂家逻辑是PLC的P+和伺服的P-接的。

你说的这个我都检查过了,向导配置外部位置控制,软件写使能,向导配置符号+脉冲,PLC的P+与伺服的P-接,PLC的D+与伺服D-接,伺服P+与D+共0V,接PLC的1M端。还是不行

网友B:
你看看伺服内部的光耦输入方向,你要保证PLC输出的信号电流,可以流过光耦的原边。以下是5V差分,5V单极、24V单极电路:

网友B:
现场常见,1、PLC与伺服正负逻辑反,2、符号与脉冲成组反。

网友G:
我看接线没错。程序不知道你有多大信心。设置不知道你有多大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接线没错。程序不知道你有多大信心。设置不知道你有多大信心。

嗯嗯,设置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就是接线接错了,我找到正确接线方法了,就是我接线图的3号脚要接0V端,我这么接的电机就能接收到脉冲,我也不找到怎么回事~看图接线不应该是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伺服内部的光耦输入方向,你要保证PLC输出的信号电流,可以流过光耦的原边。以下是5V差分,5V单极、24V单极电路:

这个是差分输入和运动控制卡,第三个才是和我那个一样。 我找到正确接线方法了,就是我接线图的3号脚要接0V端,我这么接的电机就能接收到脉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图接线不应该是这么接的。。。。老师能帮我解答下这个疑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howMotion关于 你看看伺服内部的光耦输入方向,你要保证PLC输出的信号电流,可以流过光耦的原边。以下是5V差分,5V单极、24V单极电路: 内容的回复:这个是差分输入和运动控制卡,第三个才是和我那个一样。 我找到正确接线方法了,就是我接线图的3号脚要接0V端,我这么接的电机就能接收到脉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图接线不应该是这么接的。。。。老师能帮我解答下这个疑问吗?

你接收到的脉冲数对吗?3脚应该接外部24V,你说的0V是PLC过来的还是伺服内部的?脉冲输入一般是独立通道,接3脚0V就好,费解,逻辑很混乱。

网友I:
说了这么多,楼主还不如去问厂家,最清楚他们的驱动器该怎么接线。

从上面的图看,接线没仕么问题。。。 至于驱动器侧 的 插头针脚 怎么定义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F 你看看伺服内部的光耦输入方向,你要保证PLC输出的信号电流,可以流过光耦的原边。以下是5V差分,5V单极、24V单极电路: 内容的回复:这个是差分输入和运动控制卡,第三个才是和我那个一样。 我找到正确接线方法了,就是我接线图的3号脚要接0V端,我这么接的电机就能接收到脉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图接线不应该是这么接的。。。。老师能帮我解答下这个疑问吗? 你接收到的脉冲数对吗?3脚应该接外部24V,你说的0V是PLC过来的还是伺服内部的?脉冲输入一般是独立通道,接3脚0V就好,费解,逻辑很混乱。

老师您看看,这个接线图就是对的,我也一直以为3应该接24V,可是这个图它就是接的0V端

网友G:
你不是说伺服ON不用接线吗?为何这图接上线了?你你你。问题可能在这里了。

网友G:
还有一个你要说明清楚,你是说伺服没有收到脉冲,还是伺服没有动?

没有收到脉冲是指命令当前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伺服没有动是电机当前位置没有动。

究竟你从哪方面得知所谓的“收不到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