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电动机维修后,怎么检测厂商有没有维修好?

楼主(2013-01-04):
公司电动机维修后,怎么检测厂商有没有维修好?

是不是要进行空载测试啊?如果测试,电动机需要固定住吗?测试几分钟?

除了空载测试一下,还要其它测试吗?

各位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A:
    当然先是空载测试,还有测量电阻及 电机线圈的 绝缘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先是空载测试,还有测量电阻及 电机线圈的 绝缘呀 !

网友C:
1楼说的不错啊 接线试就是了

楼主:
呵呵呵~忘了写测量电阻还有绝缘测量~

除了这些呢?

还有其他吗?好像没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先是空载测试,还有测量电阻及 电机线圈的 绝缘呀 !

同意。

网友E:
洗用表量一下,再通电试.

网友F:
      电动机等交到你手里来测试,其实已经晚了;标准的电动机修理过程----线圈下到槽子后,先做耐压试验,380V的电动机是加5000V,打耐压一分钟,合格后,才可以上绝缘漆并烘干,这过程可以判断下绕组时是不是绕组受伤(不受伤的,使用寿命才长);测量直流电阻并记录、测量对地绝缘电阻并记录,这2项的结果写到出厂的合格证牌牌上的!空载试验除了判断电动机能否正常运行外,还有项功能是检查电动机轴承是不是有问题,听声音是不是正常,现在轴承质量也千差万别的,烂轴承多的是,假冒的翻新的轴承也多。大功率的电动机,还需测试动平衡,假如动平衡有问题需要加平衡块,现场安装时还需测气隙是否均匀!

网友G:
维修的电机一般会比原来的功率低些。。。。电机功率靠匝数,假如一匝1瓦,1000匝1000瓦。。但是修理电机的一般手工绕制,很难说绕制密度达到原来,可能少个几匝十几匝。所以功率也会小一些。。1000瓦估计能900多瓦吧。。空转看不出来,只是会觉得空转电流略大些。。。快满负荷了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动机等交到你手里来测试,其实已经晚了;标准的电动机修理过程----线圈下到槽子后,先做耐压试验,380V的电动机是加5000V,打耐压一分钟,合格后,才可以上绝缘漆并烘干,这过程可以判断下绕组时是不是绕组受伤(不受伤的,使用寿命才长);测量直流电阻并记录、测量对地绝缘电阻并记录,这2项的结果写到出厂的合格证牌牌上的!空载试验除了判断电动机能否正常运行外,还有项功能是检查电动机轴承是不是有问题,听声音是不是正常,现在轴承质量也千差万别的,烂轴承多的是,假冒的翻新的轴承也多。大功率的电动机,还需测试动平衡,假如动平衡有问题需要加平衡块,现场安装时还需测气隙是否均匀!

感谢分享

我就是想知道到我手里后,我能做什么来检测一下。因为电动机不一定马上要用,可是维修款我要支付。

还有就是轴承大家采用维修厂商提供的还是自己购买让维修厂商安装时一起更换(就是用自己公司购买的)?

另:加压是500伏吧,不是5000伏吧~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维修的电机一般会比原来的功率低些。。。。电机功率靠匝数,假如一匝1瓦,1000匝1000瓦。。但是修理电机的一般手工绕制,很难说绕制密度达到原来,可能少个几匝十几匝。所以功率也会小一些。。1000瓦估计能900多瓦吧。。空转看不出来,只是会觉得空转电流略大些。。。快满负荷了就可以看出来了。。 内容的回复:

这个知识以前不知道,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