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安装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3-01-04):
各位:我在安装CAD2006时弹出这么一个窗口,我查看详细信息时就是以下代码,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详细信息为:

【1/4/2013 12:00:45】 === Installation started on WO1IHTR0NU9IFKC by Administrator ===
【1/4/2013 12:00:47】 【Info】 Windows Installer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1/4/2013 12:00:47】   System Version = 3.1.4001.5512
【1/4/2013 12:00:47】 Installation skipped: MSI Runtime 3.0
【1/4/2013 12:00:47】 【Info】 .NET Framework Runtime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1/4/2013 12:00:47】   System Version = 2.0.50727.42
【1/4/2013 12:00:47】 Installation skipp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1/4/2013 12:00:47】 Installation start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1/4/2013 12:00:47】   Command = "C:\AUTOCA~1\Bin\AcadFEUI\support\dotnetfx\chs\langpack.exe" /q:a /c:"inst /qb"
【1/4/2013 12:00:48】 【Error: 1603】 安装时发生严重错误
【1/4/2013 12:00:48】 Installation fail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1/4/2013 12:00:48】 Installation aborted
【1/4/2013 12:00:50】 === Installation ended ===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安装也是提示这样;

台式没有,正常使用;

网友B:
要不你单独下载NET Framework Runtime 1.1后安装,再来安装AutoCAD

网友C:
建议你不要安装2006,直接安装2008,目前2008以前的版本已经应用很少了,否则到时人家给你文件你大多数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安装也是提示这样;台式没有,正常使用;

我的台式机也没有问题,自己的戴尔D630笔记本安装就成这个样子,公司的华硕X80L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今天重装系统还是这样的提示。真难搞,我想装个斯维尔的安装算量,就是得装CAD2006或者CAD2008,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单独下载NET Framework Runtime 1.1后安装,再来安装AutoCAD

要到哪里才能下载到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单独下载NET Framework Runtime 1.1后安装,再来安装AutoCAD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安装NET Framework Runtime 1.1就没有问题。

网友E:
用2004就比较好用,不一定版本高就好,否则做出来的图人家可能打不开

楼主:
问题已解决,忘记回复各位了。将NET Framework Runtime 1.1删除后重新安装这个组件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