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13-01-04):
输入电压220V 功率700W

请问该选择多大的整流桥合适

220V交流通过整流桥之后电压合适不

网友A:
看不大明白。帮你顶了。

网友B:
看看这个,希望有帮助

对整流桥进行选择,首先,要对你的主回路有所了解.比如说:变频器的容量啦,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

    变频器的容量=1.732*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直流电压有效值=1.414*线电压有效值(380V的就是380)
    直流电流值=(3.14/SQRT(6))*额定输出电流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对整流桥进行选择了,

通过整流桥的

    电流有效值=直流电流/1.732
    平均值=(2/(3.14*1.732))*直流电流

我们要选择的整流桥额定电流=(1~2)*(1.5~1.8)(这个东西叫过载系数)*平均值
整流桥的额定电压=线电压*1.414*1.1*(2~X)(也是个过载系数,一般选2)

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可以选小点,因为现在的整流桥做的都不错,过载能力都很强
但是额定电压要选大些,一般要比计算出的理论值还要大些,因为中国电网的原因吧,而且也要防止下尖峰电压啊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看看这个,希望有帮助对整流桥进行选择,首先,要对你的主回路有所了解.比如说:变频器的容量啦,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     变频器的容量=1.732*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直流电压有效值=1.414*线电压有效值(380V的就是380)    直流电流值=(3.14/SQRT(6))*额定输出电流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对整流桥进行选择了, 通过整流桥的     电流有效值=直流电流/1.732    平均值=(2/(3.14*1.732))*直流电流 我们要选择的整流桥额定电流=(1~2)*(1.5~1.8)(这个东西叫过载系数)*平均值整流桥的额定电压=线电压*1.414*1.1*(2~X)(也是个过载系数,一般选2) 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可以选小点,因为现在的整流桥做的都不错,过载能力都很强但是额定电压要选大些,一般要比计算出的理论值还要大些,因为中国电网的原因吧,而且也要防止下尖峰电压啊内容的回复:

谢谢 选了10A 400V的整流桥 前面加了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