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灯接plc

楼主(2013-01-04):
 LTA-205WJ闪亮型的 三色灯接plc,大家有什么的方法吗、

网友A:
PLC直接输出给继电器,然后你想咋玩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直接输出给继电器,然后你想咋玩都行

完全同意。

网友C:
PLC输出不能直接接三色灯吗?我是这样接的

楼主:
我想不用继电器,直接接闪亮型的三色灯

网友D:
还是接继电器吧,要不然咋整呢?

网友E:
输出接继电器比较好。。直接接的话会容易损坏PLC的吧。。

网友F:
用继电器吧。那样对PLC保护好

网友G: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电流小的话,不用继电器扩容,直接用继电器输出plc也没问题。

网友H:
不用继电器扩容,直接用继电器输出plc也没问题

网友I:
最好用继电器转一下,不然PLC继电器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J(2015-07-07):
我们做不用加中间继电器啊,AC220V的直接对应输出就可以了,常亮型的可以加特殊1秒或2秒等脉冲继电器指令就可以闪光了,闪光型的就不用这这个命令了,QQ364143717

网友K(2019-08-14):
感谢楼主的分享,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