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指令MOV D100 K3M100

楼主(2013-01-04):
我们用的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有条指令我不是很清楚,烦各位赐教。

MOV D100 K4M100,那D100与K4M100正好都是16位。

当D100=FFFF时,M100到M115都为1(M112~M115肯定为1吧)。

问题是,如果是下面这样的情况:

D100=FFFF时,MOV D100 K3M100

那,M112~M115会怎样变化呢?

D100=FFFF时,MOV D100 K2M100

那,M108~M115又会怎样变化呢?

还有,当D100=FFFF时,MOV D100 K4M100Z2

那,K4M100Z2又表示哪些位的变化呢?

网友A:
自己上机模拟一下看看啊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写入的,不会改变状态

网友C:
三菱对于没有在指令范围内的软元件均不会做任何操作!

K4M100Z2的意义是起始地址等于M100+Z2里面数据和的地址,例如Z2内容是30, K4M100Z2的实际等于 K4M130

网友D:
如1楼所说,可以编程试验一下,观察结果并作出分析。

网友E:
既然你知道16进制数字“FFFF”,不妨将他改成2进制,看看FFFF相当于2进制的多少。

其实,你以上所述的MOV,就是将2进制的数位移到需要的地方。

楼主:
对:承接电气工程自动化项目关于应该是没有写入的,不会改变状态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是这样想的。但不知实际情况会怎样,以前用其他的PLC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样模拟啊?手头没有PLC,公司还没有采购。

楼主:
对:yjig关于既然你知道16进制数字“FFFF”,不妨将他改成2进制,看看FFFF相当于2进制的多少。其实,你以上所述的MOV,就是将2进制的数位移到需要的地方。内容的回复:

是一个F吗?F=1111吗?D为16位话,那是不是能放16个1或0?

1111111111111111=FFFF吗?我有些晕了。

网友E:
“当D100=FFFF时,MOV D100 K4M100Z2”

一开始不要搞的这么复杂,把后面的“Z2”去掉,直接就是:

当D100=FFFF时,MOV D100 K4M100

上式中,如果D100=FFFF(H),那么也就意味着:从M100到M115全部都被置位“1”(全接通)

如果D100=000F(H),那么就是:从M100-M103被置“1”,M104-M115仍然为“0”

头仍然有点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0 K4M100Z2”一开始不要搞的这么复杂,把后面的“Z2”去掉,直接就是:当D100=FFFF时,MOV D100 K4M100上式中,如果D100=FFFF(H),那么也就意味着:从M100到M115全部都被置位“1”(全接通)如果D100=000F(H),那么就是:从M100-M103被置“1”,M104-M115仍然为“0”头仍然有点晕吗?

多谢,多谢。呵呵,这次明白了。

后面那Z2就是把M100向后移两位吗?是不是从M102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