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报警

楼主(2013-01-04):
mm420 上电正常,一启动就报警F0001,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电机连接也不可能出现问题。r0027显示的是0,按Fn也能复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没遇到过。帮你顶了。

网友B:
变频器运行多少时间了?可能是硬件故障(如滤波大电容)

楼主:
变频器才运行两个月不到。。。

网友C:
参数确定没问题, 也没有过载吗?

网友D:
报警F0001,是过电流引起的,。有可能是 IGBT损坏,这种毛病最好判断。用普通万用表做静态阻值测量就能大致确定。

还有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良,这种情况可拆开多插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你可以去这个帖子看看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elite.aspx?b_id=10&a_id=693841

讲的比较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E:
检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插件有没有松动,负载的磨损情况都需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