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相电机控制接触器总坏

楼主(2013-01-04):
我接了5台单相电机,用10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正反转,两个钮控制正转和反转,这两个换扭做为PLC的输入点,PLC的输出点分别接个10接触器的线圈上面,当正转按钮按下时5个交流接触器同时动作5台电机同时正转,当反转按钮按下时另外5个交流接触器动作5台电机反转,可是第一台电机的正转接触器的主触点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总是“吱吱”的响,不过它是吸合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你接触器头子估计都烧糊了......买个好点的吧

触头是银材质的

你这个属于频繁启动的吧,用接触器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可以考虑使用SSR会好点.

但如果你的问题是,,就第一台的接触器这个情况最多,那就另外回事了。

网友B:
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打火,会对电机有影响的,严重会烧电机,换一个吧,换个质量好点的,西门子的不错,如果动作频繁的话,使用固态继电器好一些,看看吧!

网友C:
多大的电机?接触器不能用与频繁启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触器头子估计都烧糊了......买个好点的吧触头是银材质的 你这个属于频繁启动的吧,用接触器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可以考虑使用SSR会好点. 但如果你的问题是,,就第一台的接触器这个情况最多,那就另外回事了。

呵呵,让您给说着了,我设计了三个箱子,这三个箱子有2个是第一台正转交流接触器坏的,有1个是第一台反转的交流接触器坏的,唉,我都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机?接触器不能用与频繁启停的。

375W的单相电机,其实也不是很频繁呢,都没接负载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打火,会对电机有影响的,严重会烧电机,换一个吧,换个质量好点的,西门子的不错,如果动作频繁的话,使用固态继电器好一些,看看吧!

好像用固态继电器不行,我要接正反转,电机那端有6根线(2根主绕组的线,2根副绕组的线,2根离心开关的线),所以没有办法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多大的电机?接触器不能用与频繁启停的。 375W的单相电机,其实也不是很频繁呢,都没接负载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不知你选用的什么品牌接触器。可能是质量问题

楼主:
对:承接电气工程自动化项目关于回复内容:对:Tough关于 引用 承接电气工程自动化项目 的回复内容:多大的电机?接触器不能用与频繁启停的。 375W的单相电机,其实也不是很频繁呢,都没接负载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内容的回复:不知你选用的什么品牌接触器。可能是质量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德力西的接触器,我也觉的是接触器的问题,我想换个施耐德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E:
触点接触不良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可试着重新装接触器或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F:
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打火,会对电机有影响的,是不是接触器容量选小啦或是质量不好

网友G:
接触器的质量不好或者额定电流较小。

网友H:
一种原因是触点不平,二是接触器的衔铁有灰尘或者是不平。

楼主:
其实我总觉的好像是设计的问题,唉,奇怪,给接触器厂家打电话,人家说人家的接触器从来没有坏的这种情况。

网友I:
既然还没接负载就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是打火或者接触不良造成的呢,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接触器内部有异物,衔铁没有吸实造成的

网友J:
如果接触器是三相的用作单相供电,最好是三个触点都用到,不然通电的那两对触点时间和不通电的一对触点在时间场的情况下磨损不一样,。

网友K:
注意控制时接触器的动作时序

网友L:
应该是瞬间电流大造成的吧,其实楼主可以做过延时动作,不是有PLC么,每个接触器延时1秒输出;

网友M:
接触器换银触点吧,容量换大点的,注意防尘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接触器是三相的用作单相供电,最好是三个触点都用到,不然通电的那两对触点时间和不通电的一对触点在时间场的情况下磨损不一样,。

我用的是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所以接触器的三个主触点和一个辅助触点我都会用到。

网友N:
花几百块钱买个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