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还是华硕

楼主(2013-01-04):
请问大家最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是买联想好还是买华硕的呢?就是家用的,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A:
据说强悍的小Y是首选,华硕的游戏本也不错,看你的需求吧

楼主:
补充下价格在3K-4K之间。

网友B:
联想的还是不错的。至少皮实。

网友C:
现在笔记本都已经是这么成熟的产品了,况且这个两个品牌也差不多,我觉得楼主考虑的应该是选哪个具体的型号,而不是哪个品牌

网友D:
不妨考虑下宏碁(ACER)的本本,性价比较高,售后也比较方便

联想就算了,就是个喂不饱的狗,价高质次,而华硕之前质量相当不错,但这两年也有退步的趋势

网友E:
我用的是华硕,如果要买,仍然会买华硕

网友F:
我是联想thankpad 以后用本还是会选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下型号吧,3000-4000元左右的,联想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thinkpad那么就是E系列的价格应该能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