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程序的探讨和一个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3-01-04):
大家好!

附件是我用S7-200写的一段小程序 因公司的项目要改造

请大家帮忙看看 有什么细节可以改进吧?

还有 有个问题想确认一下 当PLC在调用 执行子程序时  这时间内

是不执行主程序 而是当子程序执行完了后 才返回执行主程序吧?

网友A:
s是i的,在执行完子程序以后,才返回中断点重新执行主程序

网友B:
“当五台普通制冷机的启动数量小于等于3时 ,Q 1.2不启动

反之Q1.2启动 Q1.1”

提醒一下,当五台普通制冷机的启动数量小于等于3时,此处的“3”并非是制冷机的运行台数,而是MB1的8位的和数,具体地说:就是只要MB1.2--MB1.7(不含MB1.0、MB1.1)中任意一个接通,MB1就>3,只有仅仅MB1.0或者MB1.1接通时,条件才成立。

网友C:
楼主的程序:

当PLC在调用 执行子程序时  这时间内

是不执行主程序 而是当子程序执行完了后 才返回执行主程序吧?

是这样的,扫描过程,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D:
每个扫描周期主程序是一定执行的,只不过扫描到激活子程序时就进入子程序,子程序执行完后还会回到原来“现场”继续接着执行完整个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