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

楼主(2013-01-04):
就是我想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假如到2013年的1月10号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1在过半个月在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以此类推
控制的plc是fx2n

最好有个事例我比较明白一点

本人是新手

楼主:
求大侠的帮助

先谢谢啦

网友A:
留言帮顶,我也不知道,收藏下先

网友B:
LD M8016 INCP K1 D0

LD D0=1 AND M2  SET M0

LD D0=10   AND M3 SET M1

LD X1 SET M4

LD X2 SET M5

LD X3 SET M6

LD X4 SET M7

LD M5 LD M6 LD M7 SET M0

LD M4 LD M5 LD M6 SET M1

LDI M0 MC N0 M100

ORI M1

.......

......

......

MCR N0

网友C:
 PLC 里输入密码??? 不会的说, 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016 INCP K1 D0LD D0=1 AND M2  SET M0LD D0=10   AND M3 SET M1LD X1 SET M4LD X2 SET M5LD X3 SET M6LD X4 SET M7LD M5 LD M6 LD M7 SET M0LD M4 LD M5 LD M6 SET M1LDI M0 MC N0 M100ORI M1...................MCR N0

能不具体的讲解一下,把程序发我邮箱309930770@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E:
又是做催债程序,哎,这年头挣钱不容易,要债更难。

哪个品牌触摸屏?用我们的proface的,我帮你做,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