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修plc也可以这么简单!

楼主(2013-01-04):
用PLC用了又几年了,这是第一次修plc,今天又客户说PLC坏了,拿来给我修。客户说设备能正常运行,但到中途停止。我第一次打开plc,信捷的。逐个检查输入输出模块的每一个元件。发现输入有两路是坏了,烙铁焊下,换上新的,上电,ok。原来修plc也可以这么简单!

电源部分cpu

网友A:
国产PLC芯片市场容易找到。

网友B:
一般的输入是光耦的。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呀, 有芯片直接更换是不错的,如只是某个元件坏了更换就有点难找啦

网友D:
这样明面的故障是比较好修,但是隐形的就不好修了,也就是表面看不着的故障,还是多多学习吧!

网友E:
一般小元件好修,很多东西坏了,打开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明面的故障是比较好修,但是隐形的就不好修了,也就是表面看不着的故障,还是多多学习吧!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