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做中英文互换

楼主(2013-01-04):
请问信捷触摸屏怎么做中英文互换?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信捷触摸屏支持多国语言功能,具体做法可以查看信捷TouchWin用户手册第7章。

楼主:
对:sunx_01关于信捷触摸屏支持多国语言功能,具体做法可以查看信捷TouchWin用户手册第7章。 内容的回复:

看了手册第七章,可是这个功能是v2.d较v2.c版本多的功能

我现在用的是v2.c6i的软件,官网上也没有v2.d的软件啊?

网友B:
经常见到有人在这里问怎样实现几种语言的切换,需要这么麻烦吗,把做好的中文界面完全复制过去,再做一组完全相同功能的界面,然后把界面上的文字改成英文不就OK了吗,在两组画面的第一页做一个画面切换键,中文的页面写“ENGLISH”,英文界面写“中文”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经常见到有人在这里问怎样实现几种语言的切换,需要这么麻烦吗,把做好的中文界面完全复制过去,再做一组完全相同功能的界面,然后把界面上的文字改成英文不就OK了吗,在两组画面的第一页做一个画面切换键,中文的页面写“ENGLISH”,英文界面写“中文” 内容的回复:

我倒觉得你这种方法挺麻烦的,如果有了中英文功能不是可以省好多事?

你这种方法用于简单的程序行之有效,对于复杂的程序岂不是更复杂了?

不过也是一个好办法,对于所有的触摸屏通用。真是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A:
下载中心-其他下载里面有2.d.1i 的软件。2.c 的软件也可以实现多语言,是使用动态文字串来做的,需要的话可以发mail到18915282982@126.com 索要案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做法,复制,切换页面,

触摸屏直接显示多种语言一般是提倡的,但包含中文后,会导致显示问题,一般中文会占用更大的面积。

网友B:
遇到阿拉伯文,俄文,西班牙语,甚至更生僻的语种,电脑都输不进去,需要弄成图片格式贴在按键上,不知道楼主的触摸屏怎么去切换那些语言复制画面不比楼主的方法复杂,最多就是需要修改一下外语画面的切换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阿拉伯文,俄文,西班牙语,甚至更生僻的语种,电脑都输不进去,需要弄成图片格式贴在按键上,不知道楼主的触摸屏怎么去切换那些语言复制画面不比楼主的方法复杂,最多就是需要修改一下外语画面的切换键

这么杂的语言我想我应该还不会遇到。

不过你的方法确实不错。挺实用。谢谢。

网友D(2014-07-04):
弱弱的问一句,报警画面跳转怎么办?

网友E(2015-03-05):
有点遗憾:动态文字中 中文和英文字体大小不能分开设置,要么一起大要么一起小。

网友F(2015-05-13):
引用 网友E:
有点遗憾:动态文字中 中文和英文字体大小不能分开设置,...

可以的啊!你只要“字体应用到每个语言”前面复选框不打勾就好了,每个语言都可以设置字体的

网友G(2018-06-08):
引用 网友B:
经常见到有人在这里问怎样实现几种语言的切换,需要这么麻...

有些字不能翻译成英文,有些翻译出来长度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