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地电阻过高危害及防范措施

楼主(2013-01-04):
变压器竣工验收不可忽视接地电阻的测量验收,如果接地电阻值过高或接地线断线故障,将给用户造成供电异常,电器设备烧毁,给供电单位的运行管理带来一定困难,甚至会对人身安全造成危险。电力设备试验规程规定:100kVA以下的变压器接地点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100kVA以上的变压器接地点接地电阻不大于4Ω。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接地电阻值过高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1 接地电阻值过高的危害
(1)变压器接地线接地电阻值过高,如同时伴有低压相线绝缘损坏而接地,例如A相接地,这时变压器接地线中将有一个电流流过,A相电压加在大地和接地电阻上,如果接地电阻越大,那么接地电阻上的分压就越大。这时,如果有人误触变压器接地线或中性线以及变压器外壳,人体将和接地电阻形成并联,那么加在人体上的电压就会很高,导致触电。
(2)当三相四线供电变压器中性线接地电阻值过高或断线时,此时由于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变压器中性点将发生偏移,接地点电位不为零,使得有的相电压升高,而烧毁用电设备。
(3)当接地电阻值过高时,同时也使变压器避雷器接地电阻值过高。雷击过电压时,避雷器不能正常对地放电,致使避雷器或变压器烧毁。
2 变压器接地电阻值过高的原因
(1)接地装置的材料不规格。由于接地体埋设不规范,安装工艺马虎,接地体与接地线接头松动,大地过于干燥等,均有可能造成接地电阻值过高。
(2)由于变压器设计安装时,对接地线的作用重要性认识不足,中性线截面选择过小。另外,由于外力的破坏或接地线被盗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接地线断线,接地电阻值过高。
3 预防措施
(1)严格施工工艺,规范接地体的埋设:
①接地装置一般由钢管、角钢、带钢及钢绞线等材料制成。埋入深度应不小于0.5~0.8m。
②接地装置的施工。接地装置的施工一般应和基础施工同时进行。
a.接地槽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一般为0.5~0.8m,可耕地应敷设在耕地深度以下。接地槽的宽度一般为0.3~0.4m,并应清除槽中一切影响接地体与土壤接触的杂物。
b.钢管的规格及打入土壤中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体应垂直打入地中且固定,以免增加接地电阻。在山区及土壤电阻较高的地区,尽量少用管形接地装置,而采用表面埋入方式的接地装置。
c.接地引下线应沿电杆敷设引下,尽可能短而直,以减少其冲击电抗,接地引下线以支持件固定在杆塔上,支持件之间的距离在直线部分通常采用1.0~1.5m,在转弯部分采用1.0m
d.接地引下线除为测量接地电阻而预留的断开处外不得有接头,接地装置的联接应保证接触可靠。接地引下线与接地体的联接以及接地体本身之间的联接,均采用焊接。接地引下线与为测量接地电阻而预留的断开处的联接均采用螺钉联接,联接螺钉应镀锌防锈。
e.接地体敷设完毕,应回填土,不得将石块等影响接地体与土壤接触的杂物埋入。
(2)在变压器的中性线上选取适当的位置将变压器的中性线多点重复接地。当变压器中性线在某点断线时,由于多点接地,中性线电流仍可经大地回到变压器中性点,中性线的电位始终为零,每相负载的电压始终为正常的相电压。
(3)在用户电能表后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当我们在用户装设了保护器后,此时如果变压器接地点接地电阻值过高,大地电位将不再为零,这时将有一个电流经保护器、大地流入变压器接地点,此电流将使保护器动作,而将接地点切除,防止了大地电位的升高。另外,加装保护器后,当人接触相线时,保护器也会动作,从而保障了人员的人身安全。

网友A:
学习了,还很通俗,可以奉为高压接地电阻的通俗讲义。

网友B:
变压器接地线接地电阻值过高,如同时伴有低压相线绝缘损坏而接地,例如A相接地,这时变压器接地线中将有一个电流流过,A相电压加在大地和接地电阻上,如果接地电阻越大,那么接地电阻上的分压就越大。这时,如果有人误触变压器接地线或中性线以及变压器外壳,人体将和接地电阻形成并联,那么加在人体上的电压就会很高,导致触电。
      不赖

网友C:
在用户电能表后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当我们在用户装设了保护器后,此时如果变压器接地点接地电阻值过高,大地电位将不再为零,这时将有一个电流经保护器、大地流入变压器接地点,此电流将使保护器动作,而将接地点切除,防止了大地电位的升高。另外,加装保护器后,当人接触相线时,保护器也会动作,从而保障了人员的人身安全。

  零序是应该有保护 但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