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 总线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3-01-05):
      一条流水线的  S5 928  的 CPU ,所用的是 PHOENIX 的 INTERBUS 总线系统,现在开启设备电源后 ,总线报警出错,图片如下:

    过一会后 1# 总 IBS S5 DCB/I 模块还是 AD ,但是 2# 模块 是 2, 且 2# 模块不能进入 RUN , LB 灯亮, 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引起这个故障呀 ?

网友A:
你上面挂在那里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网友A:
那里面是Rd,不是Ad,是ready“准备好了”的意思。。。你们机器是就坏的开不起来了?还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