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1-05):
开关电源怎么选呀?选多大的呀?我用开关电源是DC24V的,主要给PLC的输出端和十来个电磁阀供电。还有就是正负十二伏的,主要是给两个传感器供电

网友A:
简单点的办法就是查看各个负载的最大电阻,一般都有的,如果没有就用额定功率或最大功率结合220v来计算出来。然后加起来的总功率乘以1.4左右的系数,就是你选择的开关电源的功率,其他的直流多少路就看输出就行了。

网友B:
容量一般估算就行,1个中间继电器按20ma计,其他模块看手册标示;

注意选择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特性。 否则现场负载短路或者电缆短路,电源就烧了,很麻烦。
用过明纬的。还行吧;

楼主:
我给开关电源加一个断路器保护

网友C:
把所有负载的额定容量加起来适当放大选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