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3-01-05):
如何通过绝对值编码器检测设备的正反转,编码器是单圈的8位

网友A:
可以检测编码器的值增大,或减小,即可判断方向。

网友B:
假设以1s为时间单位1s时间点取一个值D0,2s时间点取一个值D1然后比较D1与D2的大小判读方向后时间归零重头再来。

网友C:
你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