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Q系列plc故障

楼主(2013-01-05):
求高手指点,此故障代码意为何意? 如何解决 。 谢谢 。 如能帮助者我定当重谢。

网友A:
那上面写了的,要在GX软件里在线时查找故障代码才可以的,这样似乎。。。

网友B:
直接电话4008213030,找三菱即可解决。三菱不像西门子,可以实时电话解决的!西门子的需要等最少2个小时他们的技术才能回复电话而且不一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