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接触器什么时候得电合适

楼主(2013-01-05):
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接触器一直让它通电吗?还是报警的时候让它断开合适

网友A:
严重报警的时候就断开。无需驱动的时候断开。意外的时候断开。让高压电路断电。一些报警伺服会自己停了输出的。反正经常接通也没事。

我另外问你一下,你的伺服是不是有单相的电源额外供到伺服的控制电路?我回答的前提是你选择“有”。

楼主:
是。我用的是三菱的MR-J2S-70A的。我以前一上电就让接触器吸合。报警也不断开。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A:
那你何必要个接触器啊?

楼主:
也是。说明书上用了。说明书上的例子是报警就会断电。我不太会用。我想用RD或者ALM控制接触器的吸合断开,这两个用哪个好呢

网友A:
如果你用RD(是否是指ready)的话你将永远合不上接触器。

因为逻辑上已经互锁了。

对于接触器的闭合一定要ready接通。对于ready来说一定要接触器接通。相当于钥匙锁在屋里面了。

楼主:
您说的是ready接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接触器接通即驱动器三相主电源得电?我用ALM控制接触器得电,用ready指示伺服准备好,可以运转。请教一下有更好的的方法吗

网友A:
没什么。就是这样。我的做法基本跟你相同。只是我把报警信号先给PLC。然后让PLC再出信号去接触器。然后再把就绪信号回去给PLC作为对接触器输出点的自锁。这样的话使得PLC出现问题的时候伺服也可以断电。

LD 启动脉冲

OR 伺服就绪

AN 伺服报警

OUT 接触器

基本原理是这样。期间还有逻辑让伺服RUN之后才有就绪信号的事情。就是启动脉冲要延迟到发生伺服RUN然后发出就绪信号才断开。

楼主:
你说的这个RUN说的是伺服开启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字输入和输出数字信号的电源,是不是输入信号用内部电源,输出数字信号也得用内部电源呀

网友A:
我的这个RUN是使电机励磁与不励磁之间切换的那个信号。不励磁,手可以转动。励磁了,就可以工作了。有的伺服叫它做“伺服ON"

后面这个问题你看说明书。

楼主:
哦。我经常设置一个参数让它自动接通。这个怎么着都一样吧?

网友A:
既然可以控制的话,当然选个好的方式控制啦。

对于正常使用。这个接触器是不不不不体现作用的。

楼主:
是这样。这个RUN你是怎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