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20v的电源转换成10-24vdc

楼主(2013-01-05):
求教,我现在手头上有些无线电台,需要10-24vdc的电源,功率为6w。我想做次室内外试验,但是电源方面出现了问题,做室内试验,现在室内电源基本上都是220v的。而户外的话可能是220v的工业用电或者是更加高的(不是电工行业不了解),我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推荐过电源模块,或者是交直流转换器。但是我理不清方向,和工具。我该选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完成这个无线电的启动。

网友A:
只有买个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S 15 -24 开关电源

网友D:
购买220Vac输入,24Vdc输出的稳压电源或是220Vac输入,10-24Vdc输出的整流电源都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E:
买个AC220转DC24V的电源就可以啦,随便买一个

网友F:
直接买个开关电源的,220V转24VDC,在室外比较远离实验室,没有电源的话,可以考虑用太阳能供电;利用蓄电池;

网友G:
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H:
楼主你做了几年电工?

网友I:
电子市场有现成的稳压电源,可选其输入为220V交流电,输出为0~24V可调,输出电流>=1A的稳压电源即可。价格在100元左右。如有个人动手能力,可用一个50W控制变压器,其次级有24V输出,再买1个整流桥、2个1000μF电容、1个可调稳压块LM317、1个电位器,就可自制输出10~24V可调稳压源,不需多少钱就可搞出。

网友J:
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呵呵

网友K:
你不是有笔记本的电脑吗,直接用他的电源就行,输出直流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