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

楼主(2013-01-05):
三相间电压分别是AB380  AC385  BC388  但是AN200 BN236 CN239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处理  谢谢了

网友A:
对的呀 AB380  AC385  BC388    测的是相与相电压    AN200 BN236 CN239  测得是一相的电压

网友B:
这还不平衡呀,可以啦。线电压380相电压220

网友C:
这叫不平衡?你的变频器什么故障啊?能说说现象吗?

网友D:
这说明A相负载比较大吧,把A相负载适当换到C相

网友E:
三相负载可以调整一下,达到基本平衡再测一下

网友F:
       电网中三相间的不平衡电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用电不平衡状况不具备规律性,无法事先预知,也无法有效地改善。再加上每相负载的功率因数也不尽相同,便常常使得每相回路中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差异很大。无论是三相补偿还是分相补偿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三相电流的不平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网中三相间的不平衡电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用电不平衡状况不具备规律性,无法事先预知,也无法有效地改善。再加上每相负载的功率因数也不尽相同,便常常使得每相回路中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差异很大。无论是三相补偿还是分相补偿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三相电流的不平衡问题。

电网中三相间的不平衡电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用电不平衡状况不具备规律性,无法事先预知,也无法有效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