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范还是迁就工艺

楼主(2013-01-05):
    在刚开始做项目时,经常碰到工艺专业提的自控条件不完全,有些参数到底该谁来提供,常常纠缠不清,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到底自控条件表上有哪些参数是工艺来提的?

    特别是买别家的项目搬迁过来,而原来的仪表位号混乱:如跟着工艺设备号编、仪表功能号后面又有设备的字母编号、无序的跳号等等问题,我本想将位号全部按规范改过来,可工艺又强烈希望老厂过来的熟练工能看到原来的位号以免误导操作;搞得我左右为难,按标准理顺呢还是迁就工艺操作习惯呢?头大!!到底由谁编、如何编才好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一般是应该按照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去做。如果是老厂搬迁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做。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工艺和自控协商一个编号的,然后统一后交给做系统的人做!至于参数--听工艺的,否则选型会选错的!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一般是应该按照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去做。如果是老厂搬迁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做。 内容的回复:

因为设备号里第一位是字母,如果迁就工艺在仪表位号里用设备位号来编,比如设备号为S105,某"压力记录调节"控制点PRC编成了PRCS105,是不是很容易误会成"压力记录调节联锁",造成误操作?是任由工艺继续这样编呢还是做点啥改动?(工艺一直强调要继续用设备号来编,而我则想借着搬迁改掉这种易引起误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有何高招?谢谢赐教!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这个是需要工艺和自控协商一个编号的,然后统一后交给做系统的人做!至于参数--听工艺的,否则选型会选错的!内容的回复:

因为设备号里第一位是字母,如果迁就工艺在仪表位号里用设备位号来编,比如设备号为S105,某"压力记录调节"控制点PRC编成了PRCS105,是不是很容易误会成"压力记录调节联锁",造成误操作?是任由工艺继续这样编呢还是做点啥改动?(工艺一直强调要继续用设备号来编,而我则想借着搬迁改掉这种易引起误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有何高招?谢谢赐教!

网友C(2013-02-28):
迁就工艺操作,增加代码长度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