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励磁电流问题

楼主(2013-01-05):
有没有大大知道 交流电机的 励磁电流是多少?有什么公式么?另外励磁电流是做什么的?以下的这些参数是否可以算出来?

功率 22Kw

工作电压 AC54V

频率 49Hz

额定转速 1400min-1

电机工作制 S2/60min

网友A:
励磁电流就是产生主磁场的线圈里的电流,如果是普通的异步电机的话,应该就是它的相电流吧

网友B:
励磁电流,不是直流电动机上面有吗?交流电动机没有励磁绕组哦,交流同步电动机上面有,不过是转子上面的啊。你给的电动机速度又不是同步电动机的速度,貌似还是非标电动机,这个真不好计算!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励磁电流,不是直流电动机上面有吗?交流电动机没有励磁绕组哦,交流同步电动机上面有,不过是转子上面的啊。你给的电动机速度又不是同步电动机的速度,貌似还是非标电动机,这个真不好计算! 内容的回复:

是啊 这个是定制的 非标的,那正常情况下 励磁电流应该是什么一个计算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