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13-01-05):
伺服驱动器的制动电阻,在什么情况下会烧掉呢?

网友A:
在超负载、频繁启停的情况下制动电阻可能会烧掉的,另外制动电阻的功率过小也会比较容易烧掉

网友B:
接错线,接到了P和N上了。

电阻的功率不够,一放电就烧掉电阻丝了。

发热积聚,绝缘烧了。

频繁减速是属于功率不够的一类。

网友C:
在超负载、频繁启停的情况下制动电阻比较容易烧掉,另外制动电阻的功率过小也会比较容易烧掉。

网友D:
有的驱动器厂家在说明书说明了各个功率端伺服的泄放电阻参考值,当然了选择还要根据负载惯量、运行情况来选;也有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监控泄放电阻功率的变化,为泄放电阻的功率选择提供依据

网友E:
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为什么会烧掉,是因为他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哪里来的电能,就是制动电阻的定义中说的。

制动电阻像柴火一样,温度高了就烧了,温度高就是散热差或者电流大

网友F:
没用过制动电阻,前来参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