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W的开关电源需要多大的断路器做保护

楼主(2013-01-05):
350KW的开关电源用多少安的断路器做保护?这个怎么算呀

网友A:
根据P=UI计算吧;

网友B:
350KW的开关电源?楼主你确定没写错?

350W的开关电源输入电流大约在1.5A左右,考虑使用2A断路器,选择B型脱扣曲线

网友C:
不会那么小电流,350W的开关电源至少要在3A以上,多数的电源采用7A保险丝。用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应该采用10A的断路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那么小电流,350W的开关电源至少要在3A以上,多数的电源采用7A保险丝。用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应该采用10A的断路器。

忘了考虑损耗了,开关电源损耗也非常大的

楼主:
是350W的,写错了

网友D:
输出是DC多少V啊!楼主

楼主:
24V。350W的开关电源至少要在3A以上。这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网友C:
对:爱笑的一鸣惊人关于24V。350W的开关电源至少要在3A以上。这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内容的回复:

计算?电流不是算出来的,要实际测量。

网友E:
用2P/3A  C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