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对策

楼主(2013-01-05):
  众所周知,使用变频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能源,因而变频器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变频器报警跳闸的故障情况,从而影响了设备的正常工作。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变频器,减少设备停机时间,以下我列举了九点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以及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助到您。

  一.过载

  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电机或变频器的额定负载能力(约为额定值的160%)

  解决办法: 检查负载是否过重

  检查变频器输出三相是否平衡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

  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

  二.过电压

  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高于过电压的极限值。

  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

  过电压极限值约425VDC855VDC975VDC

  解决办法: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检查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如过短,延长减速时间。

  是否正确使用制动单元?

  降低负载惯量或放大变频器容量

  三.接地故障

  原因: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

  解决办法: 检查电机的对地绝缘

  检查电机电缆的对地绝缘

  四欠电压

  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低于欠电压的极限值。

  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

  欠电压极限值约211VDC402VDC557VDC

  解决办法: 检查电源是否存在停电、瞬间停电、主电路器件故障、接触不良等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检查供电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

  检查系统中是否存在大启动电流的负载

  五.输入电源缺相

  原因:变频器直流环节电压波动太大输入电源缺相或。

  解决办法: 检查变频器的供电电压,是否缺相?

  检查输入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度是否超过4%?

  检查负载波动是否太大

  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三相电压平衡但电流不平衡则为变频器故障,请与厂家联系

  六.过电流

  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过电流检测值(约为额定电流的200%)

  解决办法: 检查输入三相电源是否出现缺相或不平衡

  检查电机接线端子(UVW)电路之间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

  检查电机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编码器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匹配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

  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

  七输出缺相

  原因:变频器检测输出某相无输出电流,而另两相有电流。

  解决办法: 检查电机

  检查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

  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八过热故障

  原因:变频器的散热器温度,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

  解决办法: 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超过标准

  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风机工作是否正常,散热风道有无堵塞

  检查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显示值

  九变频器内部故障

  原因:变频器内部自检报电子元器件损坏。

  解决办法: 断电再上电,看故障能否复位

  如果故障依旧,为变频器损坏,请与厂家联系

网友A:
有很多跟伺服的很像,不过伺服的保护功能要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