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远距离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请问一下西门子两台S7-200远距离通讯(300米),用什么方案比较经济?

请各位大侠知道一下,请说的详细一点!!!多谢

网友A:
1、配以太网模块没有,配了的话,用光纤+收发器

2、RS485

楼主:
没有以太网模块!

只有EM277

网友A:
那么走DP通信;

网友B:
直接配置增加485中继器即可互相通讯

网友C:
300米直接拉根双绞屏蔽电缆连接通讯口就可以,有EM277和300带DP口的PLC走DP速度快

网友D:
有EM277再加个485中继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我有两个EM277,每一个S7-200都有一个EM277,用什么通讯最方便!

请指教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EM277,每一个S7-200都有一个EM277,用什么通讯最方便!请指教一下!

EM277只能做DP从站,没用,不能组网;

直接用PPI通讯吧,300米应该可以的;

或者加以太网通讯模块,通过光纤通讯

网友F:
300米直接走PPI没有问题

网友G(2013-03-02):
有EM277再加个485中继就可以了

网友H:
用阻抗匹配的专用电缆,300米的距离,不需要中继器。

网友E:
配以太网模块CP243-1或BCNet-S7PPI,走光纤+收发器最快

网友I:
通过无线数传模块/485线  通信  联系电话13632701043 王高铭  成本不高于300

网友J(2013-04-14):
加个RS485中继器,可以传输3000米双绞线,220元每台,需要联系我13075348421

网友K(2015-08-25):
modbus,然后中间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