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套丝机不过油了,而且刚换的进油管被吸扁了,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01-05):
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啊,拜托

网友A:
套丝机么,就是有很多铁销或铁丝,这个铁销沫沫会混在冷却油里流动到油路系统中,引起过滤网堵塞,所以要清理清理,再者看油杯中是否欠油。

楼主:
油不缺的,也都清理了,换上的新油管子,刚开始还流通,一会儿管子就被吸扁了,所以才不通的,为什么新油管被吸扁了

网友B:
新油管被吸扁,也就两个原因,吸力太大了,油供不上,第二个,油路堵了,吸不到油.

网友C:
进口堵了就会这样,出口堵了那就是管子里压力过大,进口堵了反应出来就是管子里压力过小,管子就吸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