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6.2 与三菱FX-1S连接后X,Y,M都可以读,但

楼主(2013-01-05):
MCGS6.2 与三菱FX-1S连接后X,Y,M都可以读,但D寄存器读不出数据不知是什么原因?

用三菱编程软件把数据写入D寄存器用MCGS读的还是0,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MCGS三菱驱动的原因!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把这个驱动更新一下,还有就是选择D寄存器格式的时候应该选择16位整数的,其他没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把这个驱动更新一下,还有就是选择D寄存器格式的时候应该选择16位整数的,其他没啥的!

楼上正解

网友D:
当数据格式没有错和没有通道处理下,一般为MCGS三菱驱动问题

网友E:
    X,Y 都能读的话,可能是不是你 D 寄存器区域地址设置有问题,建议查检一下 设备属性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已解决问题。是我用的MCGS软件的问题,我用的软件是之前在网上用电驴下载的。听了各位老师的讲解上MCGS官网下载了通用版MCGS后使用正常了。我只有10分给第一个回复的老师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已解决问题。是我用的MCGS软件的问题,我用的软件是之前在网上用电驴下载的。听了各位老师的讲解上MCGS官网下载了通用版MCGS后使用正常了。我只有10分给第一个回复的老师啦。

想赚你的分数还真难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