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M-10DIO10AIO 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控制器

楼主(2013-01-05):
一、JMDM-10DIO10AIO 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系统简介
JMDM-10DIO10AIO 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控制系统, 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级高可靠性单片机控制系统, 采用 JMDM-10DIO10AIO 工业控制
器, 以模拟量控制为主要特征, 又可简称为 JMDM-10DIO10AIO 在线监控通信系统、 JMDM
RS485/232 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 实现了利用电脑串口在线监控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的
状态;实时控制模拟量的输出和数字量的输出,支持通过 RS232 串口进行功能扩展 I/O
点数、A/D、D/A 点数,可用于电脑串口实现控制模拟量、数字量信号的学习、实验及
各种工业应用。
二、JMDM-10DIO10AIO 控制器技术参数及功能特性
1、采用特有的抗高频干扰电路,工作稳定可靠,其中每路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都有
过压保护电路,可抗雷击以及静电冲击;
2、工作电源:交流 18V 或直流 24V,有过压保护以及雷击静电保护功能;
3、采用最新型高速 C8051 系列单片机;
4、程序存储空间 64K, 数据存储空间 32K (采用了完美的铁电存储技术);
5、输入输出量分数字量部分和模拟量部分:
全光电隔离数字量(I/O)部分:
4 路输入:输入电压是 12V~24V,输入电流 10MA,NPN 型(低电平有效);
6 路输出:输出电压是 12V/24V,输出电流是 4A,NPN 型;
高精度高速度(12 位)模拟量部分:
8 路输入:0~10V 电压输入,可定做成 0~5V 电压输入形式或 0~20MA 电流输入形式;有
过压保护以及雷击静电保护;
2 路输出:0~10V 电压输出,输出电流是 20MA,也可定做成 0~5V 电压输出;有过压保
护以及雷击静电保护。
6、RS232 接口:2 路标准 RS232 串口通信接口,具有以下优点:
可支持同时和两个外围设备或主控制器(电脑或 PLC)进行通信;
支持 I/O、A/D、D/A 的功能扩展,方便了各种多路数字量、模拟量控制需求;
7、电路板制作采用了贴片式焊接,稳定可靠。
8、简单需求用 RS232 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通信距离最大 10 米;
9、复杂需求可以采用 RS485 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通信距离最大
可达 1 千米左右,每个控制器可以设定不同的地址, 一台电脑或主控 PLC 最多可控制 255
个控制器。
三、系统使用说明
1、硬件连接
参照本说明书后面附的接线图:
1)接好电源、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以及模拟量输入输出点的接线;
2)连接好控制器(JMDM-10DIO10AIO)到主控(电脑或 PLC)之间的串口连接线。
2、上位机软件使用
1)安装软件:打开  “精敏模拟量采集_安装程序”文件夹,双击 setup 安装软件。
2)如何操作软件界面

打开软件后,在软件界面的六路数字量输出窗口可控制控制器的六个数字量输出点
的输出,在四路数字量输入点窗口可监控四个数字量输入点的状态,在八个模拟量输入
窗口可监视八个数字量输入的数值,在二路模拟量输出窗口可控制控制器的二路模拟量
输出。
3)软件参数介绍(见说明书文件夹中的上位机软件运行界面图片) ;
4)软件安装后,连上串口线即可正常运行;
5)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义一些控制功能和定制相应的控制软件。
3、上位机功能描述
1) 上位机 (PC 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 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
向控制器发送一串 ASCII 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本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出, 模拟量输出, 例如:
串口发送O(001,0)  关断第一个输出点的输出;
串口发送O(001,1)  开启第一个输出点的输出;
串口发送OA(1,0000)  即控制第一个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是 0V;
串口发送OA(1,4095)  即控制第一个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输出电压是 10V;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I(001,0)  检测到第一个输入点断开;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I(001,1)  检测到第一个输入点接通;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IA(1,0000)  检测到第一个模拟量输入点输入电压为 0V;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IA(1,4096)  检测到第一个模拟量输入点输入电压为 10V;
2)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 255 块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
控制器(JMDM-10DIO10AIO),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与 255 台模拟量输
入输出控制器组成测控大系统。 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
以通过 RS485 总线延长(最长 1 千米), 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
器比较远的地方。
3)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的数
字量输出点和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 另外也可把数字量输入的状态和模拟量输入的状态
反馈到主控制器,当然也可以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数字量模
拟量的自动控制。
4 )随产品附送上位机测控软件(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执行程序) ,可以对
JMDM-10DIO10AIO 进行实时测控;
5)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四、应用案例
1、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2、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3、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4、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采集控制,如温度,压力,湿度,电流,电压信号的采集控制;
5、模拟量信号的输出控制,如比例阀控制,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