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BB AC500的%R(掉电保持区域)的使用

楼主(2013-01-05):
ABB AC500的%R(掉电保持区域)的使用有如下前提:

1、在CBP中设置%R区域的范围(缺省情况下是0)
2、必须在CPU内安装锂电池

AC500eCo的掉电保持,不支持%M区域,不需要锂电池

另外,AC500支持%M区,比如需要申明为retain persistent
还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

%R区不支持直接赋初值

楼主:
如何设置%R区域,只需要设置对应的End Persistent区域,见下图,设置了0区和1区

楼主:
有关锂电池在20%以下就会发出一条报警信息,所以推荐使用函数读出锂电池的容量触发一条警告,这样可以提醒用户更好锂电池。而且锂电池的更换必须带电在线更换

网友A(2016-04-08):
正在使用中,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2016-10-14):
锂电池型号是多少呢?

引用 楼主:
有关锂电池在20%以下就会发出一条报警信息,所以推荐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型号是多少呢?回复内容:对: 楼主  有关锂...

锂电池 TA521
- 二氧化锰钮扣电池,3V,560 mAh
- 原电池,不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