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什么电机合适?木工

楼主(2013-01-05):
我厂的木工园盘锯需换新马迏,原马达2kw,1400转/分钟 我打算换为直流 无刷 马达。请问用什么型号功率的直流无刷马达。看了几位师傅的发言,我想说说我的看法:单纯从节电方面来说,换直流电动机可不可取?第二,雕刻机的主轴也是直流无刷氺冷电机,同样环境不好。第三,不换 直流无刷氺冷电机,那么换交流变频电机,那个好?

网友A:
交流马达换直流马达?那还需要改控制器哦,直流的需要直流电源和励磁电源哦,然后你还需要告诉大家你原来马达的参数,至少速度需要告诉,才可以选择的,直流马达的输出转矩比交流马达的转矩高,可以选择低于2KW的电动机

网友B:
真没了解,晕!不会呀!不好意思。

网友C:
为什么换直流电机?需要调速吗?直流电机价格高,可靠性差(有控制器),而且不适合灰尘大场合。

网友D:
就是啊,直流电机的维护成本也比交流机要高。

网友E:
木工现场灰尘多,要求相对要高一点,而且也不太需要调速,换直流电机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