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维护方法总结

楼主(2013-01-05):
 电动机的故障各式各样,造成电动机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与机械设备的装配不良;长期高负荷的运行;电源断相,电压或频率不匹配;绕组短路、断路或是接地,妯承运转不良;内外部长期未经清理,运行环境脏或环境温度过高等等。电动机的各部件可能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有较大差别,由此我们可知深入了解电动机的构成与运行原理,能帮助我们在电动机的检修和维护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电动机的原理在此就不再冗述了,电动机的基本部件在此简述,以引起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注意。电动机主要由转子﹑绕组及绝缘材料﹑定子架﹑两端妯承及端盖等部件组成,据估计,电动机的损坏,90%以上都是因为维护人员的日常检修不够细致,维护和保养不够仔细造成的。

  第一、关于维护和检修基本方法的总结与探讨
  1.看:电动机的正常工作与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每天的巡查过程中,查看电动机周围的漏水﹑滴水情况(会引起电动机的绝缘低而造成击穿以致烧坏),查看电动机外围是否有影响其通风散热环境的物件避不可少,同时,定时监测电动机工作电流大小和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为确保电机的冷却散热的效果,高频率定期处理电机外部 ﹑风扇端盖及扇叶的脏物虽然看似作用不大,实际上它占电机日常维护的比重是很大的。
  2.摸:具有丰富经验的检修员可通过手的触摸来判断电动机的运行情况。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长期经验的积累也是电动机日常检查与维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用手背探摸电机周围的温度,如果电动机的整体温度高于正常运行温度,就需要结合电动机工作电流来检查电动机的负载﹑装配与通风情况来处理,而在妯承状况较好时,一般两端的温度都会低于中间绕组段的温度。
  3.测:在电动机停止工作的时候,要定期(最好是每个月)用绝缘表测量电机各相间或相对地的绝缘电阻,通过和上个月测试的结果相比较及时发现绝缘缺陷。以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例,测得的三相电阻的不均衡度不能超过2%,而绝缘电阻的检查时,如低于5MΩ时,则需要分析此非正常情况原因。查看绝缘是否受潮,或因绕组的绝缘不好造成接地的情况等。如果通过电桥试验检测,三相电阻均衡并没有较明显的问题,则纯属绝缘受潮,则进行干燥处理后,重新运行电动机以看情况是否恢复正常,如果定子三相电阻不均衡,则对电机线圈三相分别做对地耐压实验及匝间实验已查出接地点。设有烘潮电加热的电动机除非特殊的情况,不要随意关掉加热开关。如果发现电动机浸泡水,则要将电动机解体抽出转子,再用压缩空气吹干后,还要用烤灯从电动机定子内两端烘烤,直到电动机绝缘正常。
  4. 听:电动机运行声音判断也是电机检查与维护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机房的噪声会很大,借助螺丝刀或听棒等辅助工具是很重要的。贴近电动机的两端,经过长期经验的积累,我们不但能发现电动机及其拖动设备的不良振动,甚至可以判断出内部妯承油的多少。及时添加妯承油或更换新的妯承等措施可以明显避免电动机妯承缺油干磨而造成的堵转﹑走外圆﹑扫膛烧坏的情况。
  5.做:有些电动机的异常情况可能不易察觉,按保养周期(一般是一个月)对电动机进行螺丝﹑接线紧固﹑拆解检查﹑清洁保养等措施往往可以引起意想不到的效果。不看不做,抑或只看不做,最终都会造成故障或事故。如:电动机接线螺柱松动虚接触造成缺相烧坏,未及时补充润滑油或更换妯承造成电动机烧坏等。坚持认真看﹑摸﹑测﹑做﹑听,绝大多数故障都可釉预防和避免,这些基本的维护方法对电机的维护和日常检修有着很大的意义,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前所述,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地总结和提炼以提高个人电机维护和检修的能力,是我们提高电动机使用效率和提高产量的前提。

  第二、异步电动机定期维护项目
  异步电动机的维护分为定期小修和定期大修,其中定期小修的项目主要有:清理电动机、检查轴承、检查和清理电动机部分、检查传动装置、检查各筋骨部分螺钉和接地线、检查和清理启动部分、绕组型电动机等等。像清理电动机这个项目的检查内容主要是:1清楚电动机外部的污垢2测量绝缘电阻3检查电动机外壳、风扇、风罩等有无损伤。而对于电动机的接线部分,清理接线盒污垢、检查接线部分螺钉是否松动及损坏、是否拧紧个连接点、接地是否可靠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螺钉与接地线部分,检查地脚螺栓是否紧固和电动机端盖、轴承盖等螺钉是否紧固。对于传动装置,检查其可靠性及传送带松紧是否适中和有无损坏必不可少。以上几点,仅仅只是基本,看似繁杂的操作项目是电动机安全运行的保证,而这些小的检查项目也是对一个合格检修员的考察。定期大修应结合生产机械的大修进行,一般的情况是一年一大修。相对于小修不同的是:大修要拆开电动机,进行的是全面的检查,彻底的清扫和修理。电机定期大修的项目主要有:检查电动机绕组有无故障、检查电动机定子和转子贴心是否相擦、清理电动机及启动设备、检查控制电器和测量仪表及保护装置、检查传动装置以及试车检查。对于其启动设备,主要清除电动机表面及内部各部分的油泥和污垢,清洗电动机轴承和检查各零件的磨损状况。而对于电动机绕组,检查绕组有无接地、短路和断路现象十分重要,而转子是否断路往往容易被忽略。对于传动装置,检查内容主要是连轴器是否牢固、连接螺钉有无松动、传动带松紧程度是否合适、齿轮啮合是否良好。最后就是关于试车检查的内容了,其中最易被忽略的使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听”了,不正常的振动和噪声是关注的重点。

网友A:
 每天的巡查过程中,查看电动机周围的漏水﹑滴水情况 ,查看电动机外围是否有影响其通风散热环境的物件 ,同时,定时监测电动机工作电流大小和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为确保电机的冷却散热的效果,高频率定期处理电机外部 ﹑风扇端盖及扇叶的脏物 ,实际上它占电机日常维护的比重是很大的。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C:
设备怎么样,主要看保养。学习了。

网友D:
设备都是保养出来的,说的好

网友A:
入了解电动机的构成与运行原理,能帮助我们在电动机的检修和维护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电动机的原理在此就不再冗述了,电动机的基本部件在此简述,以引起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注意。电动机主要由转子﹑绕组及绝缘材料﹑定子架﹑两端妯承及端盖等部件组成,据估计,电动机的损坏,90%以上都是因为维护人员的日常检修不够细致,维护和保养不够仔细造成的

网友E:
据估计,电动机的损坏,90%以上都是因为维护人员的日常检修不够细致,维护和保养不够仔细造成的

但在事实情况下有多少企业和多少工作人员维养呢?我们公司是363*24小时不停机的,所有的设备都要用到坏为止。

网友E:
电机损坏的原因轴承(缺油)占月90%以上的比例,如果电动机断路器适合的话线包坏的几率不大。当然这只是就我们公司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