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秒级测量

楼主(2013-01-05):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测量毫秒级的时间,如:两点间(200mm内,直线)的运动时间。

网友A:
毫秒级的,接近开关倒是可以测量到这个数据,但是送到PLC里面--即使是高速数据处理,对应你要求毫秒级的--那误差也算大的哦

网友B:
有什么办法测量毫秒级的时间,两点间(200mm内,直线)的运动时间。可以这样实现:

1、硬件实现:用石英晶体与集成块做一振荡频率=100KHZ的振荡脉冲,输入一2输入与门电路的输入端,2输入与门电路的另一输入端接一光电开关的输出端。用以长度=200mm的挡板放在运行轨道上,当光电开关进入挡板前端,其输出由0上跳=1,当观点开关离开挡板,其输出由1下跳为0,该光电开关输出正方波的脉宽即为前进200mm所用的时间,用它做与门的一个输入控制端,使与门只在光电开关输出=1时其输出端有输出。用与门的输出去用集成块构成的计数器的输入端,其计数器在光电开关数出=1时间里计的数即为行走200mm的时间值,计时单位为0.01mS.

2、用PLC高速计数器实现:用一长度=200mm的挡板放在运行轨道上,当光电开关进入挡板前端,其输出由0上跳=1,当观点开关离开挡板,其输出由1下跳为0,该光电开关输出正方波的脉宽即为前进200mm所用的时间,用它高速计数器的硬件控制门,再用PTO方式高速脉冲输出由Q0.0口输出频率=10KHZ 脉冲,将此脉冲接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当光电开关输出=1时高速计数器开始计数,当光电开关输出=0时,停止计数,此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即为行走200mm的时间值,计时单位为0.1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测量毫秒级的时间,两点间(200mm内,直线)的运动时间。可以这样实现:1、硬件实现:用石英晶体与集成块做一振荡频率=100KHZ的振荡脉冲,输入一2输入与门电路的输入端,2输入与门电路的另一输入端接一光电开关的输出端。用以长度=200mm的挡板放在运行轨道上,当光电开关进入挡板前端,其输出由0上跳=1,当观点开关离开挡板,其输出由1下跳为0,该光电开关输出正方波的脉宽即为前进200mm所用的时间,用它做与门的一个输入控制端,使与门只在光电开关输出=1时其输出端有输出。用与门的输出去用集成块构成的计数器的输入端,其计数器在光电开关数出=1时间里计的数即为行走200mm的时间值,计时单位为0.01mS.2、用PLC高速计数器实现:用一长度=200mm的挡板放在运行轨道上,当光电开关进入挡板前端,其输出由0上跳=1,当观点开关离开挡板,其输出由1下跳为0,该光电开关输出正方波的脉宽即为前进200mm所用的时间,用它高速计数器的硬件控制门,再用PTO方式高速脉冲输出由Q0.0口输出频率=10KHZ 脉冲,将此脉冲接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当光电开关输出=1时高速计数器开始计数,当光电开关输出=0时,停止计数,此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即为行走200mm的时间值,计时单位为0.1秒。

PLC编程要用中断,不然会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D:
这就是做程序的问题了,你必须精通程序制作,PLC程序做好就行,转换可以

网友E:
用plc本身的高速输出产生20k的脉冲无需间断的无需变速的发。用PLc本身的高速计数器12模式接收这个脉冲。检测这200毫米的光电一个也行两个也行,用中断的方式提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因为当时这个高速计数器肯定是一直在以20k的速度在增加,两次提取的结果可以得到脉冲数。脉冲数就是这200mm的时差。

第二个方法是,还是用高速输出和高速计数。高出仍然发20k的脉冲。脉冲接线接到一些3模式的高速计数器。此模式的高计有开始计数(硬件)端口。接下来把这200毫米要用一个开关量去检测(像上面说的),并接线到高计的开始计数端口。当端口为1的时候计数,为0的时候停止计数。

第二个方法,在系统配置上略比第一种方法快速。但是一个检测点一个检测手段,接近或者光电开关的回差(1跳变和0跳变的物理位置)可能影响200毫米的精度。就是说物体进入0毫米的时候开始计数,但是到了203毫米的时候才停止计数。这3毫米就是电眼的回差。

网友F:
楼上:光电开关的回差和中断响应的滞后所产生的误差哪个更大?如果开始计时和终止计时的滞后是一样的可否忽略这个滞后?

网友G:
光栅尺撒

网友H:
采用开关响应频率us级光电(减小信号迟滞),PLC指令采用高速计数器(带即时输出处理,不受扫描周期应响)接收内部固定脉冲,单位时间内计数器数值就是时间。

采用开关响应频率高的us级光电,PLC做中断处理执行高速计时器(0.001秒),只是精度在0.001秒这样应该简单一点。

网友E:
回winter938

中断的延时是相对误差,前和后都延时了,结果误差抵消。

回差是绝对误差,原理上没得抵消。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以上方法都好,有时间我会去做。目前我采用高精确度滑动电阻,两端加电压,再用示波器测量。效果一般,可到mms级。

网友I(2018-11-28):
MB-6电子秒表

本产品是面板安装形式的数码表。能用来检测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还能检测方波信号高低电平持续的时间,采用四端接线方式,:信号+、信号地、计时和停止四个端子使用不同的接线方法,可完成对各种继电器和不同电路时间的测量。其特点是信号端能带电检测信号+可对地短路, 具有计时精度高,测量范围宽使用方便灵活,可广范适用于继电器生产、科研、试验等时间方面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