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通讯提示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楼主(2013-01-05):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前几天在测试CP-243-1与计算机通讯时,按照配置说明书,配置完成之后,用MicroWIN 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调试程序,能够正常的访问,用PC access通过以太网的方式来访问PLC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今天在调试的过程中,用PPI线缆将以太网向导配置好并下载到PLC,更改以太网的通讯方式来调试程序,在启动连接时,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的,帮帮忙!

网友A:
1 将CPU打到STOP位置试试
2 关闭所有的软件,尤其是占用通讯口的软件,只保留200PLC编程软件。
3 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 CN CPU 正常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4 使用原装USB/PPI电缆,需要将编程软件升级到当前发布的最新版本,并且在设置PG/PC接口的时候要选择USB,非原装USB电缆需要正确选择COM口(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5 在“Set PG/PC”通信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6 非原装USB电缆实际上是COM电缆,是USB-COM电缆加上COM电缆,所以设置应该根据COM口来设置。
7 安装了USB-COM驱动后,一定要将电脑重新启动。

另参考:
检查编程通信的主要步骤
如果有时能够通信但不正常,请检查如下“1-4”项,如果根本不通,请检查全部项目:

1 检查STEP 7-Micro/WIN与Windows操作系统是否完全兼容

2 检查是否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电缆,以及电缆是否符合编程PC机或笔记本电脑的硬件条件

3 检查编程电脑上的COM通信口设置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打开“设备管理器”标签(对于Windows2000,选择“硬件”标签,按“设备管理器”按钮)
双击“端口(COM和LPT)”
双击所使用的通信口,如COM1
在端口设置标签,选择“高级”
在对话框中把接收和发送缓冲区都设置为最小值,并保持选中“FIFO”选择框
重新启动计算机使设置有效

4 检查编程电缆的DIP开关设置,是否与Micor/WIN的通信速率设置相同
在Micro/WIN左边的浏览条中鼠标单击Communication(通信)大图标,检查通信参数设置。鼠标双击PC/PPI电缆图标可以更改通信属性。 CPU出厂的缺省设置是通信口地址为2,波特率为9.6K。
使用新的SMART(智能)RS-232/PPI电缆的用户,如果配合Micro/WIN32 V3.2 SP4以上版,可以将DIP开关5设置为“1”,选中通信界面的“Search all baudrate”(搜索所有波特率)选择框,可用于搜索网络上所有相关设备。
对于普通编程电缆,搜索速率最高为19.2,因此如果CPU通信口速率被设置为187.5K,则不能被找到。

5 如果仍然不通,请检查CPU右下角的传感器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测量L+/M),电压应当高于22V

6 使用wipeout.exe程序,恢复CPU的出厂设置。缺省情况下CPU通信口地址为2,通信速率9.6K。
如果还不能通信,应考虑通信口硬件损坏的可能性。

(以上是摘录资料,供参考)

网友B:
楼上这位够详细,。。。。。。。。。。。

楼主:
是挺详细的,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回答的是针对PPI 的,我要通讯的是CP 243-1以太网模块的!

网友C:
大连德嘉电子的S7-200转以太网产品,CP243-iBUS,通过侧面电缆连接(占扩展模块卡槽),通讯速度比PPI接口的CP243i提升很多,更有与wincc直连的ETH-iBUS产品,欢迎登录www.dl-winbest.cn了解更多产品详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挺详细的,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回答的是针对PPI 的,我要通讯的是CP 243-1以太网模块的!

先用编程电缆下载程序,注意选好接口,驱动方式;

然后再用以太网方式连接;

试试

网友D:
当工控机用以太网监视程序,同时你用电脑以串口联机,那肯定有冲突

网友E:
CP243-1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1。CP243-1在长期断电之后,超级电容失电,数据保存功能失效,数据被初始化,导致上电后无法正常连接;

2。每一台S7-200配一个CP243-1,无法实现多台S7-200共享一个以太网模块;

3。最大以太网连接数为63台,对于超过63台网络应用有限制;

4。S7-200 OPC PC ACCESS最大连接数为8台,CP243-1的应用受到限制;

5。S7-200扩展模块如果为8个,CP243-1就挂不上去;

6。需要OPC,无法实现WinCC与S7-200的直接连接;

7。无法实现WinCC与S7-200的MODBUS TCP连接;

8。需要编PLC程序,对于有程序保护且需要联网的场合也是一个限制;

无锡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BCNet-S7PPI,解决了CP243-1在应用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试。

网友F(2015-12-01):
给一个百度的链接吧,完美解决问题

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Z6-Ti4tcvMx4N9xMhXsBpJ-WLOEUASRqkspm5gMtC3QWou1Vb9gvsYgCNZLZtMCgWaj7yaI6rfyiJgR7apbORcfqgwOVl6-v0y1JZ0MxPO7

网友F:
百度“CP-243-1通讯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的解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G:
北辰BCNet-S7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实现S7-200与WinCC通讯。

通讯方法:

1、直接TCP/IP,最多64个S7-200连WinCC;

2、PC ACCESS OPC,最多8个S7-200连WinCC;

3、BCNet-S7 OPC,无连接数和点数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