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4.6.1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请问:这个版本(macs4.6.1)的软件在conmaker中已经没有任务配置、MACS配置、视图、数据类型。。。。。感觉他应该是在组态过程中自动实现了这些个功能,但是昨天在conmaker中写好程序编译时,发现有任务配置中的错误(‘网络变量‘UDP‘:未找到网络变量的交换周期或者空转任务’),点击错误打开,才知道原来MACS4.6.1的conmaker中是有任务配置的,但是平时要在哪里找的到呢?那这个错误又是什么原因呢?小弟谢谢各位

网友A:
在资源里面,MACSV配置有呀,你再找找,不行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资源里面,MACSV配置有呀,你再找找,不行联系我,

您好,我用的是macs4.6.1,资源里没有,资源里只有工具与全局变量两个菜单,工具下面有参数回读,参数写入,库管理器。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资源里面,MACSV配置有呀,你再找找,不行联系我,
在吗?

网友B(2013-02-18):
错误的原因:网络变量未调用。例如,10#站共享给11#站的网络变量应该在11#站的控制逻辑中至少调用一次。

网友C(2017-11-11):
引用 网友A:
在资源里面,MACSV配置有呀,你再找找,不行联系我,

我有软件,有硬件但不知怎么连起来用,可以教一下,给个联系方式我找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