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13-01-06):
请问空压机启动时显示排气温度高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的空压机是水过滤器的吗?拿你清理一下冷仪器哪里铜管!把那些水沟都清除一下就可以了!故障排除!嘻嘻!

网友A:
大型空压机水冷式!有俩个冷疑器!把他拆下用毛刷清理一下! 就可以了!简单的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