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电导率仪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06):
       笔者今天之所有再提电导率仪的使用注意事项,一方面与电导率仪的使用本身复杂度较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多样性,最近,也有很多朋友联系笔者,告知笔者在使用中碰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总结一下电导率仪的使用事项,把之前的关于使用注意事项的内容合并在一起。

·         电导率仪使用时注意的问题:

·         电极的引线不能潮湿,否则将测不准。
高纯水被盛入容器后应迅速测量,否则电导率降低很快,因为空气中的 溶入水里变成碳酸根离子
盛被测溶液的容器必须清洁,无离子玷污。

·           电导率是以数字表示溶液传导电流的能力。水的电导率与其所含酸、碱、盐的量有一定的关系,当它们的浓度较低时,电导率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加,因此,该指标常用于推测水中离子的总浓度或含盐量。   电导(G)是电阻(R)的倒数。因此当两个电极(通常为铂电极或铂黑电极)插入溶液中,可以测出两电极间的电阻R。根据欧姆定律,温度一定时,这个电阻值与电极间距L(cm)正比,与电极的截面积A(cm2)反比,即:   R =ρ×(L/A)   其中ρ为电阻率,是长1cm,截面积为1cm2导体的电阻,其大小决定于物质的本性。   据上式,导体的电导(G)可表示成下式:   G =1/R=(1/ρ)×(A/L)=K×(1/J)   其中,K=1/ρ称为电导率,J =L/A称为电极常数   电解质溶液电导率指相距1cm的两平行电极间充以1cm3溶液时所具有的电导。由上式可见,当已知电极常数(J),并测出溶液电阻(R)或电导(G)时,即可求出电导率。

·         1 为确保测量精度,电极使用前应用小于0.5μS/cm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二次(铂黑电极干放一段时间后在使用前须在蒸馏水中浸泡一会儿),然后用被测试样冲洗三次方可测量。

·         2 电极插头座绝对防止受潮,以防造成不必要的测量误差。

·         3电极应定期进行常数标定。

·         4测量电极是精密部件,不可分解,不可改变电极形状和尺寸,且不可用强酸、碱清洗,以免改变电极常数而影响仪表测量的准确性。

·         5 仪表应安置于干燥环境,避免因水滴溅射或受潮引起仪表漏电或测量误差。

·         6在测量纯水或超纯水时为了避免测量值的漂移现象建议采用密封槽进行密封状态下的流动测量,如果采用烧杯取样测量会产生较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