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断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我们公司有台破碎机,皮带传送,由Y225S-4 37.5的电机带动。可最近在半个月之内连断了两根轴(两台电机的轴),这两台电机以前都用的很好,电机也没烧,电机带负载才不到30A的电流,靠皮带轮这边的轴断,断的位置在轴承的里面,轴的直径是65MM。大家说说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破碎的东西里有特别坚硬的东西,在电机高速运转过程中,突然被硬物卡住,造成电机轴断裂。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绞肉机,不知道怎么的进了一只不锈钢螺母,结果就把也有65mm多粗的轴给卡断了。

网友B:
先空载转动10分钟看,听声音,摸震动,轴承的瓦座紧固螺丝,衬板的固定螺丝等,在加一些负载再试。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轴和轴承憋住了,有些偏移!

网友D:
安装的偏了,电动机的轴的中心线和设备的对轮的中心不正,重新找正吧。轴断,偏心,产生轴向切力切断的!

网友E:
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电气设计人员根本不管,应该是机械方面的技术人员的事,不过进来学习一下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