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局部存储区L的用法

楼主(2013-01-06):
此图为主程序,图中调用2个子程序.

此图为子程序1,子程序2和子程序1相同.

问题是:当只运行一个子程序,正常运行,当2个子程序一起运行,就不行了.
监控可以看到有输入,但是没有输出,百思不得其解.
望高手给予答解.

楼主:
重新上传了程序

网友A:
你写一个子程序试试。

子程序:

主程序:

楼主:
二楼的回答的非常好!由衷的感谢!只用一个当然是可以的,题目中已经说了

但是我一定要用2个以上的子程序,这只是个例子.真正的程序复杂呢.

系统手册里介绍的是局部存储L区,可以在各子程序和主程序中使用,而且互不相关.

因为不是全局变量.

可是这样做为什么没有用呢?

网友B:
引用<监控可以看到有输入,但是没有输出,>

是第一个子程序的现象还是第二个子程序的现象?

这个时候你两个输入是什么状态?两个都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