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T200B误报故障

楼主(2013-01-06):
最近柜子里的ET200B的输出点瞬间都有输出,导致wincc出现报警,复位后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报,生产的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导致全线都停车了,是怎么回事?通讯头都重新做过,问题还是存在,请大侠们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情况,应该是受到干扰的,查查干扰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