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模块QJ61BT11N与GT15-J61BT13(触摸屏上用)怎么通讯?

楼主(2013-01-06):
 CCLink模块QJ61BT11NGT15-J61BT13(触摸屏上用怎么通讯?要写专用程序么?怎么写?

网友A:
不用,拨号站号,plc网络参数设定好,分配4个占用站,

楼主:
对:213255tony关于不用,拨号站号,plc网络参数设定好,分配4个占用站, 内容的回复: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打电话请教你一下,我QQ邮箱:604955202@qq.com

网友B:
找个三菱GT1000系列的触摸屏连接手册,里面有连接设置的说明

网友C:
直接在触摸屏设定好连接参数、下载好该连接的驱动程序即可通信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直接在触摸屏设定好连接参数、下载好该连接的驱动程序即可通信内容的回复:
我都设置好了,两个CCLink模块上的指示灯显示正常,没有报错,但现在触摸屏和PLC不能读写数据,输入输出的状态也不能控制,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对:xjzlyg关于找个三菱GT1000系列的触摸屏连接手册,里面有连接设置的说明内容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2020-03-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找个三菱GT1000系列的触摸屏连接手册,里面有连接设置的说明内容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题主可以分享下吗?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