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怎么呼出。。。

楼主(2013-01-06):
s7 300系的那个FC23是什么指令,编程软件好像没找着。。。。求科普

网友A:
用户自定义功能。

楼主:
那图上的fc23这个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自定义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图上的fc23这个怎么定义。。。

查询不到,都是自定义 FC块, 没加密的话,你可以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那图上的fc23这个怎么定义。。。                   查询不到,都是自定义 FC块, 没加密的话,你可以打开看看。

如果想定义一个功能块要怎么去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 引用 楼主:那图上的fc23这个怎么定义。。。                   查询不到,都是自定义 FC块, 没加密的话,你可以打开看看。  内容的回复:如果想定义一个功能块要怎么去定义

在 Step7 的 Manager 打开后,在你的工程中,打开(program)程序, 然后,块(Block),看到有 OB1,等等,然后再空白处,右键点击,选择插入(Function)功能块, 也就是 FC块,或者 (Function Block)  FB块,

即可,然后弹出插入对话框,填写块名称,选择语言(LD,STL,FB,ST) 确定;打开刚建立的功能块,就可以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D 引用 楼主:那图上的fc23这个怎么定义。。。                   查询不到,都是自定义 FC块, 没加密的话,你可以打开看看。  内容的回复:如果想定义一个功能块要怎么去定义 在 Step7 的 Manager 打开后,在你的工程中,打开(program)程序, 然后,块(Block),看到有 OB1,等等,然后再空白处,右键点击,选择插入(Function)功能块, 也就是 FC块,或者 (Function Block)  FB块, 即可,然后弹出插入对话框,填写块名称,选择语言(LD,STL,FB,ST) 确定;打开刚建立的功能块,就可以写程序了;

我的s7软件是5.5版的,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只有插入程序段入空逻辑框这两个选项

网友E:
你还没有看明白miy_gongkong说的意思。不是打开某一个程序块点击空白处

而是点击左边指令树中的Blocks插入一个FC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没有看明白网友C说的意思。不是打开某一个程序块点击空白处而是点击左边指令树中的Blocks插入一个FC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没有看明白网友C说的意思。不是打开某一个程序块点击空白处而是点击左边指令树中的Blocks插入一个FC块。

怎么创建FC23这个功能块。。求路演。。。。

网友G:
有带形参的FC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带形参的FC块吗

带不带形参,由你自己定义,支持的形参类型有:  INPUT(输入形参), IN_OUT(输入输出形参),  OUTPUT(输出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