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单独不能开机

楼主(2013-01-06):
电池单独不能开机,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可以续航两小时以上。电池检测程序有问题,是要修主板?还是有什么程序可以修复?

网友A:
楼主能说清楚是什么电池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笔记本电脑,插着电源时能充电也能开机,拔掉电源就关机,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首先确认适配器和电池正常,可以先去掉这两个供电设备,反复按开关机键,去除机器内残余电试试看,此操作就是检测是否是由于静电导致的无法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笔记本电脑,插着电源时能充电也能开机,拔掉电源就关机,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首先确认适配器和电池正常,可以先去掉这两个供电设备,反复按开关机键,去除机器内残余电试试看,此操作就是检测是否是由于静电导致的无法开机;

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