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开关+PLC+变频器”定位控制系统不比伺服差!

楼主(2013-01-06):
引用 网友A:

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也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光眼得到信号,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当第二个光眼得到信号,立即停车并制动。电梯的平层就是这样控制的,当然电梯不是用的光眼,而是用的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

1、这个过程可以用 位置开关(光眼)+PLC+变频器来实现;

2、位置开关+PLC+变频器是个非常稳定、简单易行、操作调试维修方便的定位控制系统;

3、“用2个光眼控制,一个用于预定位,……让输送带减速,以便精确定位。”,跟伺服减速精确定位过程是一个道理;

4、因为这种定位控制的起点、终点不需要计算和测量,你只要把位置开关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位置,简单方便精确!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吗? 以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哈哈,楼上的别听老刘的,老刘在憋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吗? 以后可以试一下

1、最早的是位置开关+PLC

2、其缺点就是停车是急刹车式,不能准停;

3、现在有了变频器,可以实现软着陆,就是提前减速,低速停车!

4、位置由用户安装位置开关确定,不需要光学尺,不需要计算,没有任何干扰,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上的别听老刘的,老刘在憋劲呢

1、这个可不能胡说;

2、有情绪不能这样发泄;

3、我喜欢有人和我辩论,抬杠也行,我在抬杠中传授知识!

网友D:
没有任何干扰,稳定可靠????

用变频器是需要大力的时候

变频器的低速可靠吗

用什么牌子的电机

 有案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任何干扰,稳定可靠???? 用变频器是需要大力的时候变频器的低速可靠吗用什么牌子的电机 有案列吗。。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交流变频调速;

楼主:
PLC的掃描周其是多久??? 變頻器如何讓電機準停 就靠你哪張嘴 說停就停

楼主:
引用 楼主:
PLC的掃描周其是多久??? 變頻器如何讓電機準停 就靠你哪張嘴 說停就停

1、你的这个问题不错;

2、“PLC的掃描周其是多久??? ”,会影响停车指令的时刻产生误差;

3、所有微处理器,都是靠时钟脉冲控制的,没有离开时钟脉冲控制的微处理器!

4、你说的这个问题,伺服也一样会遇到!

5、可以说,准停的标准不需要那么不切实际的推高!

楼主:
6、“變頻器如何讓電機準停”,和一般伺服遇到的问题相同;

7、可是这种控制模式,没有机械间隙造成的误差,没有系统误差,定位不需要准确测量、计算,你只需把传感器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8、它的实际控制精度,不是很差!但是调试、按装普通电工都可以完成!

楼主:
所有微处理器,都是靠时钟脉冲控制的,没有离开时钟脉冲控制的微处理器!

難怪你的寫的三種控制方式 位置 就是送出脈衝 速度型控制 就是多了個速度的控制 扭力控制就是能讓電基準停

那你的變頻又用哪種控制 ??? 答不出來 那此題就破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有微处理器,都是靠时钟脉冲控制的,没有离开时钟脉冲控制的微处理器!難怪你的寫的三種控制方式 位置 就是送出脈衝 速度型控制 就是多了個速度的控制 扭力控制就是能讓電基準停那你的變頻又用哪種控制 ??? 答不出來 那此題就破功了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的變頻又用哪種控制 ??? 答不出來 那此題就破功了

1、变频的用处,就是运动过程的加、减速;

2、如果没有变频器,就不能实现加、减速,特别是不能实现低速准停车!

网友F:
能不能只用编码器加矢量变频器实现自动平层啦

楼主:
你就只會寫加速減速 你還能寫什麼

哼 你寫的出來 代表你先前寫得是錯 寫不出來代表你不懂

在無知的基礎上寫出的內容及結論 被修理你也只能憋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位置模式也支持直接负载外环检测位置信号,此时的电机轴端的编码器只检测电机转速,位置信号就由直接的最终负载端的检测装置来提供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

1、这个控制过程, 位置开关是检测位置信号的;

2、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3、速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速、低速停车!

4、与伺服编码器作位置检测相比,操作简单很多,更重要的是控制过程稳定,目标位置可以用目测确定,直到满意为止!

5、与伺服编码器作位置检测相比,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操作、测量、计算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控制过程不稳定,上午调好了,下午就变了,轻载调好了,负载就变了,……

网友H:
本公司在用设备就有这样配置的,还是没法与伺服比,响应速度跟不上,准备改造用伺服。

楼主:
目标位置可以用目测确定 講精度竟然用目測 那這還叫精度嗎???!!!

、与伺服编码器作位置检测相比,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操作、测量、计算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控制过程不稳定,上午调好了,下午就变了,轻载调好了,负载就变了,……

控制過程怎麼不穩定 上午調好 下午變 調好什麼 又變什麼 難道變頻就不用調整嗎? 難道有你老劉的加持他就不會變嗎

速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速、低速停车! 這叫什麼控制

网友I:
这个在现实中得应用还是很多得,当然,精度是不能和伺服控制区比的;

按照控制精度来选择控制方式呗,不能一棍子打死,刘老师说得也没错

网友J:
偶不是这方面的人员,但偶也感觉到这是一个粗量的控制系统。

首先位置开关响应时间比较长,也就是反映时间较长。

PLC是一个控制系统,单纯的开关量没有什么意思。

变频器依照什么实现变频,单纯的开关量偶认为无法实现变频,也可以说这个控制使用变频器浪费了。

如果非要实现这样的控制偶感觉,还不如普通的位置开关+普通电机,不用PLC也不用变频器同样也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对:守望麦田关于这个在现实中得应用还是很多得,当然,精度是不能和伺服控制区比的;按照控制精度来选择控制方式呗,不能一棍子打死,刘老师说得也没错内容的回复:

你該看清楚 我們被老劉一棍子打暈了 電控系統是因需求選型配套 若不考慮需求條件 而亂下結論 那我建議你到工控人生 喝喝咖啡 聊聊是非

网友K:
1、什么是“位置开关”?也许是机械、光电、电磁的接近开关。接触式或感应式?如果是这些,那么“位置开关”的可靠动作时间是多少?你能想象一个“位置开关”1秒钟动作一千次吗,考虑间隔时间,开关时间必须小于0.5ms才行。一般机械输出、继电器输出的开关肯定不行。电磁感应的也不行。可是编码器信号即使1秒只转1圈,也可以可靠送出1024个脉冲。所以从传感器来讲根本不是一回事。
2、PLC一般是采取循环扫描来运行指令的。小的程序,可能10ms,打的可能会100ms,就是说如果你按下启动按钮,如果刚好在扫描过该指令时按下,这个指令要起作用需要10ms-100ms.而这如果是精密加工。假设1秒种移动10mm,这个延时就会造成0.1mm-1mm误差。而且要命的是由于PLC扫描延时并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随机变化的。
3、变频器的矢量算法存在吗?如果不存在,采用PWM调制的普通V/F控制就会出现启动转矩不足的问题,没有办法与伺服控制要求的快速启动、快速停止并具有高精度定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相比!
      我们也见过企图用简单控制方法实现高定位要求的尝试,但是就我接触的无一例外都不行。主要问题是产品品质不稳定!因为在生产中,我们有时会有些关键部件,比如伺服控制器出问题。我们又必须赶生产单时,我会采用一些替代方案,要比刘老师的还严格,但是大量长时间生产就不行,需要经常调整机械、电气参数。我想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做过。做过你就知道有多累,可能你要跟班才行,要不要不了多久车间就会找你了!
我可以肯定的说:“位置开关+PLC+变频器”定位控制系统不比伺服差!有点那个!不要争论!要证明!不要想当然!!!

网友K:
对刘老师问题的误解:

1、最早的是位置开关+PLC其实没有PLC时,那时是没有伺服的。PLC比伺服要早,实际伺服本没有必要,因为位置开关+PLC就很美满!

2、其缺点就是停车是急刹车式,不能准停;所以可以先设置一个减速开关!

3、现在有了变频器,可以实现软着陆,就是提前减速,低速停车!有了变频器不会过冲,但是怎么做到?调整参数?

4、位置由用户安装位置开关确定,不需要光学尺,不需要计算,没有任何干扰,稳定可靠咱手的技巧有多高,机器就可以有多高,完全随手,可谓得心应手!

网友K:
评述:

引用 楼主:
PLC的掃描周其是多久??? 變頻器如何讓電機準停 就靠你哪張嘴 說停就停

1、你的这个问题不错;是个问题!

2、“PLC的掃描周其是多久??? ”,会影响停车指令的时刻产生误差;典型的10ms到100 ms,肯定会影响定位精度,高速运行误差5mm以上不奇怪!

3、所有微处理器,都是靠时钟脉冲控制的,没有离开时钟脉冲控制的微处理器!对!但对本议题没有意义

4、你说的这个问题,伺服也一样会遇到!不明白在讲什么!

5、可以说,准停的标准不需要那么不切实际的推高!什么叫不比伺服差,既然跟伺服比当然要采用伺服的标准!

网友L:
按照控制精度来选择控制方式呗,不能一棍子打死,刘老师说得也没错

楼主:
用伺服的好處 速度 精度 都是變頻器無法來比擬 若老劉講的是位置开关+PLC+变频器”的架構 我想大家不會有太多的意見 可是他用來跟伺服比 結論是錯誤 又提不出正確的數據 樓上煙雨濛濛已經說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K:

……

1、什么是“位置开关”?也许是机械、光电、电磁的接近开关。接触式或感应式?如果是这些,那么“位置开关”的可靠动作时间是多少?你能想象一个“位置开关”1秒钟动作一千次吗,考虑间隔时间,开关时间必须小于0.5ms才行。一般机械输出、继电器输出的开关肯定不行。电磁感应的也不行。可是编码器信号即使1秒只转1圈,也可以可靠送出1024个脉冲。所以从传感器来讲根本不是一回事。……

1、位置开关的动作时间,比一个编码器的可线脉冲持续的时间要长,特别是电机高速运行时;

2、但是我的位置开关,就安装在工件需要启动、停车的位置上,这是它的优势:

1)这个位置开关信号,我总可以随意的、简单的调整到我认为最合适的位置上;

2)这个位置开关信号,不受传动系统连接间隙、环境温度、电机转子初始位置等系统误差的干扰;

3)而编码器是安装在电机的轴上,它检测的是电机转子的角位移,与工件的位置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总有偏差;

4)而编码器的初始、终了位置,总不是工件需要的位置,你永远调不好,例如上午调好了,下午就变了,冬天调好了,夏天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

2、PLC一般是采取循环扫描来运行指令的。小的程序,可能10ms,打的可能会100ms,就是说如果你按下启动按钮,如果刚好在扫描过该指令时按下,这个指令要起作用需要10ms-100ms.而这如果是精密加工。假设1秒种移动10mm,这个延时就会造成0.1mm-1mm误差。而且要命的是由于PLC扫描延时并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随机变化的。

……

1、PLC的开关信号,与位置即时时刻有个扫描周期的误差;

2、即就是没有这个误差,也会淹没在电机的启动、停车的时间里;

3、电机的启动、停车不能你想多块就多块吧?

4、如果你考虑电机的启动、停车的运动控制时间,你就不用去要求PLC的开关信号的即时性!

5、因为谁也做不到电机说停就停说走就走!

楼主: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

3、变频器的矢量算法存在吗?如果不存在,采用PWM调制的普通V/F控制就会出现启动转矩不足的问题,没有办法与伺服控制要求的快速启动、快速停止并具有高精度定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相比!

……

1、伺服的快速启动、快速停止的要求,是有限的;

2、一只小鸟可以撞毁一架起飞的飞机,这就是说加速度总是在电机转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3、如果“矢量控制”是为了解决电机变频低速启动转矩不足,那也是和普通V/F控制一样的方法,提升低频电压提升低频力矩!

楼主: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

我们也见过企图用简单控制方法实现高定位要求的尝试,但是就我接触的无一例外都不行。主要问题是产品品质不稳定!因为在生产中,我们有时会有些关键部件,比如伺服控制器出问题。我们又必须赶生产单时,我会采用一些替代方案,要比刘老师的还严格,但是大量长时间生产就不行,需要经常调整机械、电气参数。我想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做过。做过你就知道有多累,可能你要跟班才行,要不要不了多久车间就会找你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位置开关+PLC+变频器”定位控制系统不比伺服差!有点那个!不要争论!要证明!不要想当然!!!

1、如果伺服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用户必须选用相适应的很小的脉冲当量,这时工件的位移距离也必须用高分辨率的光栅尺来测量,这样系统的检测给定的精确度才有保障;

2、如果你的位移距离不是用高分辨率的光删尺,那你用的高解析度编码器、设置再小的脉冲当量,都是白搭!

楼主:
3、如果你的运动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到工件之间,有复杂的传动链接,系统误差非常大,高解析度的编码器、设置再小的脉冲当量、高分辨率的光删尺,就全是白搭!

4、从大家使用私服的结果看,如果系统实际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还可以用,如果真的需要高精度控制,问题就很大!

5、有很多有关伺服控制问题解决不了,就怪罪什么干扰等等问题,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依靠编码器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比较的位置控制方式是脱离实际的一种理想控制模式,与实际相差甚远!

楼主:
6、用位置开关,提高位置开关的动作精度,才是最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F:
这个是不行的的,我做过,你位置开关控制会出问题的,首先你高速运行,碰到位置开关就停机,机器是容易出问题的,还有制动电阻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行的的,我做过,你位置开关控制会出问题的,首先你高速运行,碰到位置开关就停机,机器是容易出问题的,还有制动电阻要选择

”首先你高速运行,碰到位置开关就停机“,所以要用变频器,先减速,后停车!和伺服低速停车一个道理!

楼主:
目标位置可以用目测确定 講精度竟然用目測 那這還叫精度嗎???!!!

、与伺服编码器作位置检测相比,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操作、测量、计算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控制过程不稳定,上午调好了,下午就变了,轻载调好了,负载就变了,……

控制過程怎麼不穩定 上午調好 下午變 調好什麼 又變什麼 難道變頻就不用調整嗎? 難道有你老劉的加持他就不會變嗎

速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速、低速停车! 這叫什麼控制

老劉 請問手動調整一個絲的距離 怎麼調 還有一個絲你怎目測 不要告我 你的精度是以m 為單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 請問手動調整一個絲的距離 怎麼調 還有一個絲你怎目測 不要告我 你的精度是以m 為單位

請問笨鳥慢飛 你用伺服怎么調整一個絲的距離 怎麼調 ?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手動調整一個絲的距離 怎麼調 還有一個絲你怎目測 不要告我 你的精度是以m 為單位

1、我用手动调“一個絲的距離”的方法早就告诉给大家,举例说:

1)已知:减速比100、螺距10毫米;

2)电机转动一周,工件移动=螺距/减速比=10/100=0.1mm;

3)电机转动36°,工件移动=0.01mm;

4)电机转动3.6°,工件移动=0.001mm;

楼主:
2、请问笨鸟你用高解析度65536编码器的电机如何完成“一個絲的距離”?请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請問手動調整一個絲的距離 怎麼調 還有一個絲你怎目測 不要告我 你的精度是以m 為單位1、我用手动调“一個絲的距離”的方法早就告诉给大家,举例说:1)已知:减速比100、螺距10毫米;2)电机转动一周,工件移动=螺距/减速比=10/100=0.1mm;3)电机转动36°,工件移动=0.01mm;4)电机转动3.6°,工件移动=0.001mm;

1)这个位置开关信号,我总可以随意的、简单的调整到我认为最合适的位置上?????????????????

楼主:
1、笨鳥慢飛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2、请问笨鸟你用高解析度65536编码器的电机如何完成“一個絲的距離”?请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1、笨鳥慢飛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2、请问笨鸟你用高解析度65536编码器的电机如何完成“一個絲的距離”?请回答!

我為何要配合你轉移話題 況且你的問題根本標題無關 甚至魚目混珠

楼主:
引用 楼主:

…… 我為何要配合你轉移話題 況且你的問題根本標題無關 甚至魚目混珠

1、如果给一个电机装上一个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就可以实现精确控制,或者可以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那分明是骗人之说!

2、因为安装编码器,并没有改变电机角位移的控制问题!只是被动的检测了电机转动的角位移是多少;

楼主:
3、电机的启动、加减速、停车是靠变频器实现的,编码器的检测脉冲只与指令有关;

楼主:
4、你用伺服没有办法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就和你没有办法实现伺服一个脉冲的控制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為何要配合你轉移話題 況且你的問題根本標題無關 甚至魚目混珠  1、如果给一个电机装上一个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就可以实现精确控制,或者可以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那分明是骗人之说!2、因为安装编码器,并没有改变电机角位移的控制问题!只是被动的检测了电机转动的角位移是多少;

“位置开关+PLC+变频器”定位控制系统不比伺服差!關編碼器屁事 你怎老是瞎攪胡纏

楼主:
引用 楼主:
4、你用伺服没有办法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就和你没有办法实现伺服一个脉冲的控制一样!

老劉是老劉 可不是笨鳥 你的檔次太遜 說多你也聽不懂

楼主:
5、大家买笨鸟的伺服时,给他提一个要求,要求它的伺服能够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如果实现不了,请退货或赔款!

楼主: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3-01-21 13:31:23 17楼

目标位置可以用目测确定 講精度竟然用目測 那這還叫精度嗎???!!!

、与伺服编码器作位置检测相比,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操作、测量、计算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控制过程不稳定,上午调好了,下午就变了,轻载调好了,负载就变了,……

控制過程怎麼不穩定 上午調好 下午變 調好什麼 又變什麼 難道變頻就不用調整嗎? 難道有你老劉的加持他就不會變嗎

速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速、低速停车! 這叫什麼控制

哈哈 老劉看看這可是"发表于:2013-01-21 13:31:23 17楼 " 至今你連個屁都放不出來 你也太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4、你用伺服没有办法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就和你没有办法实现伺服一个脉冲的控制一样! 老劉是老劉 可不是笨鳥 你的檔次太遜 說多你也聽不懂

1、我听不懂,不能说这个网上的人都听不懂吧?

2、恐怕不是我听不懂,而是自己没有说词而已!

3、“檔次”高低,不是自己能标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5、大家买笨鸟的伺服时,给他提一个要求,要求它的伺服能够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如果实现不了,请退货或赔款!

老劉 哎你真白目 笨鳥搞的是um級 誰跟你搞絲級 呵呵 若我沒記錯你把誤差當移動距離來控制 呵呵 還是mm等級 上次講這個被你刪帖

楼主:
好了 要下班了 多保重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速、低速停车! 這叫什麼控制哈哈 …… 至今你連個屁都放不出來 你也太遜

1、这是个常识;

2、没有急煞车的,除非事故!

3、急刹车,不能准停!

4、你的问题就和你人一样,不值得一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5、大家买笨鸟的伺服时,给他提一个要求,要求它的伺服能够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如果实现不了,请退货或赔款! 老劉 哎你真白目 笨鳥搞的是um級 誰跟你搞絲級 呵呵 若我沒記錯你把誤差當移動距離來控制 呵呵 還是mm等級 上次講這個被你刪帖

还是这句话,大家买笨鸟的伺服时,给他提一个要求,要求它的伺服能够实现“一個絲的距離”控制,如果实现不了,请退货或赔款!

楼主:
老劉 笨鳥不賣伺服以很久了 若碰到你這樣的客戶 有錢送我 我也不賣 因為賺不到雞蛋錢 只有惹了滿身的雞屎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笨鳥不賣伺服以很久了 ……

“笨鳥不賣伺服以很久了”,为什么?觉得“伺服”这玩意儿真不怎么样?!

楼主:
我搞的都是um級 或者是高速高精 當然都是用高檔伺服及速度型的運動控制 才搞得起來  都是被客戶嚴格考驗 而且都是雙方要配合的 觀念理念也要接近 這裡有這樣的條件嗎 要嗎眼睛放頭上 要嗎見錢眼開 最可討厭是碰到像老劉你這樣的人 似懂非懂胡纏亂攪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速高精 當然都是用高檔伺服及速度型的運動控制 才搞得起來 ……

1、“高速高精”,高速运行可以,高速停车肯定不行!

2、高铁知道吧?就是高速,但到站停车,绝对不是高速急停的,一个物理原理!

3、你笨鸟能例外???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速高精 當然都是用高檔伺服及速度型的運動控制 才搞得起來  ……

“速度型的運動控制”,那个伺服都是速度型,没有离开速度控制的伺服!

楼主:
高速高精是運動控制最難門檻 考量的因素是很多 最重要是響應及慣量的匹配 記得那張運動控制S加減速的曲線圖(被你亂改成伺服XXX) (這個S是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也是國內伺服搞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運動控制卡也是) 什麼時候加速 達到最高速 往前衝 快到目標前開始減速 停車 這都需要規劃 規劃在運動控制卡的核心軟件 只要你的程序是正確的 參數設置是對的 機構剛性夠強 絕對是做的到 當然你也要有相當的條件 還有要捨得花錢

楼主:
引用 楼主:
…1、“高速高精”,高速运行可以,高速停车肯定不行!2、高铁知道吧?就是高速,但到站停车,绝对不是高速急停的,一个物理原理!3、你笨鸟能例外???

老劉 上海去過嗎 從浦東機場到龍陽路有長30Km的磁懸浮 列車從0速開始啟動經過幾分鐘的加速到最高速420Km/hr 跑了10多秒 就發現開始減速到0速 總共歷經7分鐘 加速列車可是無慣量有質量 但減速時列車的慣量是很大 所以他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停車 若急停人可能都飛出去
我寫這個想告訴你兩件事 這就是運動控制的高速高精 磁懸浮就是 "線性馬達" 依據運動控制S加減速的曲線圖的規話來行走 另外告訴你這樣的規劃浪費能源 因位等速的時間太短 若此梯型圖變成三角圖 那這系統失敗 嚴重失敗 這裡可以讓你去開染房 大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M:
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高速高精 當然都是用高檔伺服及速度型的運動控制 才搞得起來  ……“速度型的運動控制”,那个伺服都是速度型,没有离开速度控制的伺服!

早期的伺服 歐系與日系壁壘分明 前者以速度行為主 后者以位置型 十多年前日系將兩種都列入標配 慢慢歐系也跟進

呵呵 此速度非彼速度 老劉你怎麼老是望文興意 不求甚解 這就正明你專業的素養不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速高精是運動控制最難門檻 考量的因素是很多 最重要是響應及慣量的匹配 ……

1、运动控制的“響應”是什么?就是加速度的大小!

2、加速度的大小,决定系统惯量和电机的力矩、制动力矩;

3、你的“高速高精”能例外吗?

4、不是什么软件做得怎么样的问题。

楼主:
5、高速停车,意味着巨大的加速度,意味着巨大的制动力矩;

6、之所以低速停车,意味着小的加速度,意味着小的制动力矩,意味着准停;

楼主:
引用 楼主:

……運動控制S加減速的曲線圖……這個S是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也是國內伺服搞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 什麼時候加速 達到最高速 往前衝 快到目標前開始減速 停車 這都需要規劃 規劃在運動控制卡的核心軟件……

1、“加速 達到最高速 往前衝 快到目標前開始減速 停車 ”,这句话说明你的“高速”还是高速运行,停车还是减速低速停车;

2、系统运动惯量的原因,速度不可能有突变,也就是加速度不可能无限大,所以运动体的运动速度本身就是S型的,你规划也好,不规划也好,都是S性的!

3、位置控制,速度的规划是根据位置信号规划的,你的高速运行,位置信号肯定不是高解析度反馈脉冲!

4、要达到准停车,你的系统必须在低速停车前,位置反馈脉冲必须是高解析度反馈脉冲;

5、所谓高速高精度,离不开高速“粗”控、低速“细”控,而这些就是我已经讲过的原理!

6、如果你的高速高精度,不用编码器反馈,而用位置开关,那你的系统就是我主楼讲的“位置开关+PLC+变频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 這都需要規劃 規劃在運動控制卡的核心軟件 只要你的程序是正確的 參數設置是對的 機構剛性夠強 絕對是做的到 當然你也要有相當的條件 還有要捨得花錢

1、运动系统不是规划的问题,只有低速停车一个诀窍;

2、不要相信有什么秘诀、有什么软件,说这些话那都是一个目的,就是笨鸟说的要你“捨得花錢”!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期的伺服 歐系與日系壁壘分明 前者以速度行為主 后者以位置型 十多年前日系將兩種都列入標配 慢慢歐系也跟進呵呵 此速度非彼速度 ……

1、“早期的伺服 ……日系……以速度行為主”;

2、“歐系……位置型”;

3、“歐系也跟進 呵呵 此速度非彼速度 ”

3、看看你说的话“望文興意 不求甚解 這就正明你專業的素養不足”:

1)伺服的控制不是速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位置控制的精度问题;

2)爲了提高控制精度,而采用高解析度编码器,限制了电机的速度,不能让电机跑得快;

3)爲了让电机跑起来,必须采用粗控+细控;

4)或者不用编码器,采用绝对位置信号,类似位置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 依據運動控制S加減速的曲線圖的規話來行走…… 若此梯型圖變成三角圖 那這系統失敗 嚴重失敗 ……

1、这句话“正明你專業的素養不足”;

1)“梯型圖變成三角圖”,如果电机力矩足够、系统惯量小,加、减速时间短,那就是梯形;

2)“梯型圖變成三角圖”,如果电机力矩不足、系统惯量大,加、减速时间长,那就是三角型;

2、所以是什么速度曲线,与系统的设计有关,而不是你的软件做的怎么样!

3、别在这里说傻话了,运动的规律是不能超越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若此梯型圖變成三角圖 那這系統失敗 嚴重失敗 這裡可以讓你去開染房 大做文章

1、想听我给你讲它的原理,楼上已经告诉你,什么情况是三角形,什么情况是梯形;

2、速度曲线只与力矩大小、系统惯量大小有关,不是你说的规划与软件的问题;

3、追求高速度,就不能用高解析度编码器,而只能用绝对位置信号,其作用就是我主楼的位置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上海去過嗎 從浦東機場到龍陽路有長30Km的磁懸浮 列車從0速開始啟動經過幾分鐘的加速到最高速420Km/hr 跑了10多秒 就發現開始減速到0速 總共歷經7分鐘 加速列車可是無慣量有質量 但減速時列車的慣量是很大 所以他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停車 若急停人可能都飛出去 ……

1、你的发言说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高速高精度”主要是高速度运行,而不是高速急刹车,还是减速低速准停车;

2、笨鸟说“加速列車可是無慣量有質量 但減速時列車的慣量是很大”,这句话正明笨鸟專業的素養不足;

3、同样一例车,加速、减速时的质量、惯量是一样的,列车平动惯量就是质量;

4、笨鸟坐飞机回台湾问你的老师,看是不是这样说的!?

网友N:
老刘长进了,知道高速不能停车,哈哈

网友O(2019-10-09):
也就是说重复定位是个问题,受PLC扫描周期影响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