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变频器对周边设备的干扰

楼主(2013-01-06):
在很多场合,变频器的干扰将会影响整个设备的运行,所以驱除干扰是工业控制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下面的这个接线是不是很蛋疼...

   1、在使用变频器的控制系统中,多采用微机或者PLC进行控制,在系统设计或者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问题。由于用户自己设计的微机控制板一般工艺水平差,不符合EMC国际标准,在采用变频器后,产生的传导和辐射干扰,往往导致控制系统工作异常,因此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1)良好的接地。

 (2)给微机控制板输入电源加装EMI滤波器、共模电感、高频磁环等,成本低。可以有效抑制传导干扰。

 (3)给变频器输入加装EMI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传导干扰,加装输入交流和直流电抗器L1、L2,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减小谐波污染,综合效果好。

 (4)对模拟传感器检测输入和模拟控制信号进行电气屏蔽和隔离。

 2、变频器本身抗干扰问题   当变频器的供电系统附近,存在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电解电源或者采用滑环供电的场合,变频器本身容易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建议用户采用如下措施:

(1)在变频器输入侧添加电感和电容,构成LC滤波网络。

(2)变频器的电源线直接从变压器侧供电。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独的变压器。

(4)在采用外部开关量控制端子控制时,连接线路较长时,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当控制线路与主回路电源均在地沟中埋设时,除控制线必须采用屏蔽电缆外,主电路线路必须采用钢管屏蔽穿线,减小彼此干扰,防止变频器的误动作。

(5)在采用外部模拟量控制端子控制时,如果连接线路在1M以内,采用屏蔽电缆连接,并实施变频器侧一点接地即可;如果线路较长,现场干扰严重的场合,建议在变频器侧加装DC/DC隔离模块或者采用经过V/F转换,采用频率指令给定模式进行控制。

网友A:
进来学习了。感谢楼主讲解。

网友B:
学习了,平时使用过程中确实需要注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