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哪个品牌好???

楼主(2013-01-06):
想问一下各位,国产变频器哪个品牌的比较好,有哪位用过的可以提供一下使用心得参考一下吗?谢谢各位。。。。

网友A:
目前来说,变频器已经不是什么特别高精尖的技术了,国内不少厂家的变频器做的都不错,比如英威腾、汇川、台达等等。

使用心得这块就无从说起了,只能是自己多用多归纳总结了

网友B:
汇川、台达,更多是了解这样的才可以。

网友C:
用过、遇到过不少品牌了,推荐英威腾,至少安装完后,已经过去7个月了,没折腾过我,而其中另一个项目的另一个品牌--从7.5到250KW的变频器,基本都被我全拆开过了。

网友D:
我接触国产的变频器三晶还是不错的,有一台偶然坏了,没有过保修期,直接发新的换走了旧的,售后态度就值得肯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汇川、台达,更多是了解这样的才可以。

网友F:
汇川、台达,更多是了解这样的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了,你们说的很有用!!!

楼主:
想用英威腾的,可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G(2013-02-26):
对:我懂我心关于想用英威腾的,可是价格太高了。。。。。。。。。。。内容的回复:

不打广告,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H:
国产变频器做得好的还真是不少了。可选品牌广了。

好事!

网友I:
王婆卖瓜!肯定有不爱吃西瓜的,对不对!

根据你的市场,选择合适品牌的东西,赚到你该赚到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J:
要我说国产变频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易能变频器了。普传的也不错,olcd显示同时显示3个参数,电流频率 转速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说,变频器已经不是什么特别高精尖的技术了,国内不少厂家的变频器做的都不错,比如英威腾、汇川、台达等等。使用心得这块就无从说起了,只能是自己多用多归纳总结了

还有惠丰、爱默生什么的

网友L:
感觉台达的不错,很耐用的!

网友M:
国内的台达、四方的,英威腾。国外的ABB、施耐德、艾默生、富士。

网友N:
变频器就别讲品牌了,买块板子和模块就组装一台,都一样用。

让国外变频器骗了几十年了。

网友O:
推荐另一品牌:V&T,蓝海华腾!

网友P(2013-04-02):
  一般变频器都是 用 台达 的比较多,经济又实惠,

网友Q(2013-05-31):
海利普变频器,书本式安装,矢量控制,丹佛斯技术!13783581011

网友R:
海利普变频器,考虑安装位置的就好,但是模拟量输出只有电流类型,有点不好说

网友S:
貌似那个什么汇川据说不错!!!!

网友S:
台达,等几个据说也不错!!!!!

网友T(2014-04-08):
英威腾的很不错,我们公司生产线用的都是这种变频器

网友U:
据说蓝海华腾的技术实力是相当的强,这个同行和用户都知道的吧

网友V:
汇川,英威腾,七喜,欧陆,台达等

网友W:
其实我感觉还是用节电器好一些,尤其是大型设备,使用电机节电器,这样节电效果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