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维修仪表?应注意些什么,怎么去判断仪表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我是个初学者~~~去年才开始接触仪表。我是浙江富马的售后人员,表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有时候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检查,有时候是现场干扰,有时候是表本身的问题。当然前辈们都应付的游刃有余,我每次都手忙脚乱~~~~~在现场的经验比较少判断问题的能力很差,真的很苦恼。每次仪表出问题我因为不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所以经常浪费太多或时间。回到标题,怎么去维修一块表,怎么去检查故障部位希望各位前辈师傅大神能帮帮我。小可在这不甚感激~~~~~~~拜谢

网友A:
听说过这个公司,请问你指的是那种类型的表,温度,压力还是阀门等等。请具体说下故障现象,我好给你解答。我从事仪表7年多,现场及DCS、PLC经验还算可以。

网友B:
对:zdm2008关于听说过这个公司,请问你指的是那种类型的表,温度,压力还是阀门等等。请具体说下故障现象,我好给你解答。我从事仪表7年多,现场及DCS、PLC经验还算可以。 内容的回复:

主要还是电磁和漩涡流量计这块,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C:
不同的仪表解决方法不一,简单的温度仪表和变送器比较好检查,测量一下信号就可以了,而一些流量计、料位计等大都是频率信号,比较难解决,主要是要对这些仪表的性能都了解,有时一下就能判断出来问题在哪,再有多总结经验。

网友D:
仪表有好多种,有电气仪表、热工仪表,还有化学仪表等等,不说清楚是哪一类的,不能有针对性地解答。

网友E:
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同样维修高手都是折腾出来的。

平常没事的时候,把厂里坏了没用的仪表拆拆卸卸,组装安装,什么好的也可以糟,设备是公家的坏了也不会找你麻烦,但可以积累经验、明白仪表构造、甚至老师傅不会的你都能整通。

现场干活多动手,从源头开始一步步排查,终会找到故障症结。

偶这3天折腾了一个故障,最后拍查处还不是仪表的原因,不也是瞎折腾一阵么。

网友F(2013-02-21):
对于不同的仪表有不同的故障判别方法,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楼主,你得说具体一点,别人好给你做解说啊!

网友G:
对于不同的仪表有不同的故障判别方法,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必须对症下药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H(2013-04-14):
富马的仪表主要是电磁、涡街、旋进旋涡、气涡轮这几种表。应该好排查的。用原理反推吧。注意排查方法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