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啊! 我家卫星锅收不到节目了

楼主(2013-01-06):
   各位大侠,最近我家电视的卫星接收器只能收到16套节目,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还能不好。信号强度82信号质量42   以前这个样子的信号就能收57个节目。  这几天就不行。  各种搜索都用了也恢复出厂了还是不行。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家是那种小锅   在线等啊

网友A:
拿去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不太懂这块,反正我们这儿是严禁使用哪种卫星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拿去升级一下就好了

现在的锅都不用升级

网友D:
这玩意貌似严禁使用的吧……

网友E:
要升级的了吧   其实升级也是很简单的    要搞个232转ttl的小板  软件自己找吧   固件要根据你的机顶盒找的

网友F:
      是不 现在的卫星 加密了还是你的锅信号被人家屏蔽了呀 ?.

网友G:
小锅经常加密的,去升级一下就可以,不过需要几块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不 现在的卫星 加密了还是你的锅信号被人家屏蔽了呀 ?.

网友I:
离我近的话,我直接给你搞定。

升级是必需的。

网友E:
一般机顶盒的升级口是ttl电平的奥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离我近的话,我直接给你搞定。升级是必需的。内容的回复:

我买的时候商家说不用的  就是那种户户通   现在的都不用升级啊  你在哪里